[数控] 西门子EM235CN拆解,电路简单分析

楼主(2022-06-29):
本人主要从事单片机方面的行业,PLC没用过,偶尔接触到也只是看看别人的硬件设计,多看看,多学习。
如分析有误还请指正。

型号:6ES7 23500KD22-0XA8
功能:AI 4/AQ1 x 12 Bit

外观图

掀开盖子,有两排端子。
上面为4通道模拟量输入,量程可选,电压型、电流型可选。
下面为24V电源输入DC21~28V;1通道模拟量输出,电压型、电流型可选。
2个电位器及6个拨码开关用于配置及调整。

产品有2块电路板。
上层电路板为MCU数据处理及通讯,单片机为Atmel,以前有用过Atmega16/128,但是这个芯片的没有查到具体型号?
上面3个芯片为3态缓冲器,应该是用于电平转换的,还有一个是4路输出缓冲器,左右两个端子应该是连接PLC主站以及下一级扩展?

下层电路板。
左下角DC24V电源输入,经过317降压至17V(怎么没用DCDC?),负电源电压为-15.8V用ICL7662(DCDC电荷泵),没有达到-17V应该是芯片转换效率的原因。还有一个7905降压至-5V,这个板有3个电源。
上面为模拟量输入,内置电流输入转换电阻,通过外部接线可实现电压型、电流型信号输入检测。单通道ADC芯片,通过4通道模拟开关切换,单片机轮询采集,即可实现4通道输入检测。
下半部分为模拟量输出,电压信号输出通过DAC芯片输出电压,经过运放放大输出-10~+10V;电流信号输出通过同一个DAC芯片输出电压,经过运放放大、三极管扩流输出0~20mA,没做成±20mA输出?之前基于XMC4800做过EtherCAT从站模块,运放放大配合三极管推挽扩流可以输出±20mA。

小细节:排针上半部分与上层电路板接触部分有镀金,下半部分焊接在板上没有镀金。

部分芯片

楼主:
共同学习探讨

网友:
这让我学习了一些芯片知识

网友:
做工很好得

网友:
厉害,他这个模块与模块间是怎么通讯的,就是uart通讯吗?看着那么多引脚

网友(2022-09-04):
应该是SPI通讯

网友:
这只是个一个扩展模块,用途不知道

网友:
S7-200系列,停产了

网友(2022-10-08):
如果想学习PLC电路,小型的现在还是研究SMART系列吧,再高级点的就1200/1500. 200系列都多少年了,电路肯定很老了.

网友:
lz用心了,顶

网友:
能搞懂的都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