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煮蛋器里拧螺丝的塑料脚断了,怎么弄啊。

楼主(2022-06-29):
图片是网上找的,就是这种加热片,用4个螺丝固定在机壳下面,然后拧螺丝的那个塑料柱断了(红圈那种),螺丝拧不了,加热片就没法固定漏水了。

我试了用ab胶把断了的柱子接好,感觉粘的挺牢固了,结果螺丝一拧紧就断了。。。

网友:
只能透孔加螺栓了,如果透到漏水得用不锈钢螺栓+硅胶垫。

网友:
热压滚花螺母,换螺丝

网友:
这不是拆led灯珠的神器么,怎么安装在这了?

网友:
断丝取出器啊  或者干脆 加热直接将断丝顶下去---在填上窟窿打眼-攻丝。。。。柱子断了的话弄个凸台塑料块  凸台上端打孔攻丝,下端打孔粘胶后螺丝固定

网友:
换新的,好不好。

网友:
AB胶粘一块木头上去,然后用自攻螺钉直接打在木头上。

网友:
打穿塑料用螺丝固定,怕漏水用玻璃胶

网友:
热熔胶 堆满 塑型

网友:
先用AB胶把塑料柱对接好,再用一小片玻璃布涂上AB胶把断裂处裹上,没有玻璃布找一块普通布料也行,或者用铁皮铝皮都行,粘之前先试一下,有些布料用胶粘不住

网友:
套上热缩管,再涂胶水。

网友:
狠的不行来楞的呗,从底壳找个合适的东西顶住掉螺丝的那个脚。如果柱子从中间断裂的话外面要包上粗孔布料,先一层AB胶,包布料后再一层AB胶加固布料。

网友:
外面套个合适的笔管或铜套,再用AB胶将原来的螺丝柱粘好,这样强度就够了。

网友:
找到断脚外面卷一圈铁皮(八宝粥)铁丝勒住

网友:
塑料的粘接一直是个大问题我有个机箱的前盖板断了,也是没法搞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该买口小奶锅吗?只要不干烧,可以让锅送你走,再也不用担心维修的事。

网友:
用ab胶把断了的柱子接好,感觉粘的挺牢固,其实并不如意,因为断面粘接面积小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用段内径比断柱稍大的套管,内孔涂AB胶套在断柱上,以增大粘接面积。

网友:
这种受力结构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网友:
方法很多大师都提到了就是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