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标致3008前轮速传感器拆解

楼主(2022-06-29):
7年多,洗车后报ABS错

想尽办法确定是左前轮传感器坏了,拆开是这样,一IC,中间串一黑武器,就那个n的东西。

网友A:
插头上是几根线呢?这种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呢?好像在轮轴上是有一个一个的凸齿,应该是霍耳元件或者是磁传感器一类的。

网友B:
拆的不彻底啊。

网友:
霍耳磁传感器

网友:
霍尔传感器。轴承或者轮盘上有均匀磁块,转动后产生电压。根据电压值判断转速。

网友C:
轮速传感器坏为什么会引起ABS报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轮速传感器坏为什么会引起ABS报错呢

abs就是依靠轮速传感器的数据来工作的

网友D:
这种非接触式的传感器,一般不容易坏。洗车后报故障,多半是线路进水或是线路上有虚接的情况。

网友:
昨天我也刚换一个也是左前轮

网友:
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E:
怎么确定是哪个轮子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 也是2线的?  奔驰也是2线 特别容易坏,这货送出的是电流变化信号,稍微漏电就完了。  还是老的3线可靠,

网友:
我换了右后轮。。。。

网友:
想尽办法确定是左前轮传感器坏了,拆开是这样,一IC,中间串一黑武器,就那个n的东西。

想的什么办法?我现在307也是报错,但是有的时候自动消失,不想管它

网友:
想尽办法 最后是想出什么办法确定左前轮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上是几根线呢?这种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呢?好像在轮轴上是有一个一个的凸齿,应该是霍耳元件或者是磁传 ...

二货,也就是两线的。没有轮轴齿,而是多个磁环围一圈,霍耳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不彻底啊。

再拆就要上剖片显微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非接触式的传感器,一般不容易坏。洗车后报故障,多半是线路进水或是线路上有虚接的情况。 ...

分析正确,但,也就是但,这个公司的车,很多车友都是在洗车后传感器坏了,基本上是换了就好。有人怀疑是有孔进水导致,从本人的解剖来看,原装的ABS线整体塑胶封良好,拔下测电阻,也发现阻值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是哪个轮子有问题的?

没仪器肯定不行,前面也是折腾了四个轮子,后来上一蓝芽OBD,折腾出是这个轮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