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YR1035+ RC3563之类电池内阻测试仪使用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2-06-29):
从没接触过电池内阻测试仪,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1、能在路测试汽车电池内阻吗?
2、如果能,测试结果受负载(原车电器内电容)影响大吗?
3、内阻仪输出的测试电压信号会不会导致汽车(行车电脑)故障?
4、据说测试铅酸电池内阻没什么意义,新旧铅酸电池内阻相差不大,是这样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小白路过,只知道能测,不得爆
剩下的等楼下回答

网友B:
多虑了,你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电瓶寿命就是靠测电池内阻能看出来的
当然那种突然死亡的电池不好说

网友:
最好把电池拆下来,单独测试电池的内阻;在路测量没试过,如果有的电路还在用电,比如防盗报警器,那肯定测量不准确的。

网友:
不能在线测。

网友:
估计不能在线测,看到那些内阻测试都是单独接在电池上面测试的,没看到有接其他东西

网友C:
关键你要测什么,如果是汽车的就用多一 YR1035+印象测18650内阻比较好

网友D:
如果并有超级法拉电容之类的,摘掉再测,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E:
铅酸电池新旧内阻可能差别不大吧,我上星期测了下换下来的摩托车电瓶和新买的电瓶,一样的标称容量,旧的内阻才27豪欧,新的居然有34。旧电瓶使用多年,现在充满后测容,实际容量仅剩0.7ah了,但内阻基本没啥变化。当然这只代表我自己的实验,不代表所有铅酸电池

网友F:
1、可以在线测,不太精确而已。
2、影响不是很大,但也不是没有,取决于用电器状态!--比如发动机启动,正在充电,有大功率用电器等等。
3、不会!
4、差别很大!仅限同种电池!不同电池,没有比较意义!启动型的内阻小,尤其自动启停的,内阻更小。

网友:
同意10楼坛友的回复

网友:
可以在线测,但外围电路的电阻可以看成是与电池内阻并联的,所以要想精确的测量电池内阻,还是断开外围电路再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路过,只知道能测,不得爆
剩下的等楼下回答

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虑了,你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要测什么,如果是汽车的就用多一 YR1035+印象测18650内阻比较好

好像多一只能铅酸电池(主要针对汽车),能测CCA,但无法兼顾其他电池(主要是锂电)的内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并有超级法拉电容之类的,摘掉再测,其它都不是问题。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池新旧内阻可能差别不大吧,我上星期测了下换下来的摩托车电瓶和新买的电瓶,一样的标称容量,旧的内 ...

感谢!这个跟我了解的差不多,说白了,测铅酸电池内阻确实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针对同一个电池,测不同时期(新旧状态)的内阻作比较,也许,仅是也许,有点意义,不过也有可能差别非常小说明不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可以在线测,不太精确而已。
2、影响不是很大,但也不是没有,取决于用电器状态!--比如发动机启动,正 ...

你回复的最有条理最详细,感谢除第4条与10楼及我了解的有出入

网友:
怎么能说没意义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