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这个三星笔记本适配器怎样去掉电压保护?SADP-90FHB

楼主(2022-06-29):
请教这个三星笔记本适配器怎样去掉电压保护,小白一个,想改24V,口水大法已经改好调压,但是高于21V就会保护,接负载断电。电板图有了,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看不太清楚

网友:
板子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我之前也在闲鱼被坑过,也是带检测的笔记本电源,卖家说检测线不用就行。。想给jbc245 供电,测量24v很正常,一开机直接挂,电流上来就保护。。应该是那个检测的线有判断,可能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确认负载匹配,更恶心的也许有通讯协议握手功率,反正想了一下太蛋疼,就直接扔了,损失30大洋。。mmp

网友:
这个电源还是挺好的

网友A:
R110你外接的是可调电阻吗?

网友:
有清晰的电路图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0你外接的是可调电阻吗?

对 原来是16k电阻,接可调调电压

网友:
直接买个24v的ylj

网友:
接负载断电可能不是过压保护,而是过流保护了,因为改高电压后功率超过了原设计的功率。
你找找高压MOS管S脚上面的限流电阻,改小点,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并个电阻上去。还有你这个是带PFC电路的,不要搞错MOS管了,大变压器旁边这个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原来是16k电阻,接可调调电压

R123(100欧)改1KΩ。R110电位器调整至20K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3(100欧)改1KΩ。R110电位器调整至20KΩ。试试看

多谢!R123调到1340,输出可以调到21.8v不保护,是否可以继续调高r1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R123调到1340,输出可以调到21.8v不保护,是否可以继续调高r123?

可以。R123你调到1.34KΩ?可以再调高。R110呢?你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R123你调到1.34KΩ?可以再调高。R110呢?你调到多少?

r110没测,只是调高电压,保护了就把r123调高一下,不懂就没再调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r110没测,只是调高电压,保护了就把r123调高一下,不懂就没再调高。

好像21.8是极限了

网友A:
你的可调电位器多大?可以调到22k。R123保持1.34K先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可调电位器多大?可以调到22k。R123保持1.34K先不动。

R123不动,调高R110就保护了、  现在调R123到1.6k,也只能21.8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可调电位器多大?可以调到22k。R123保持1.34K先不动。

R110是50k的。

网友:
将R110恢复原来的16K电阻,R106(1.5KΩ)变成10KΩ可调电位器进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