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联想一体机lenovo 1186换记忆电池的一点感想

楼主(2022-06-29):
接连两天早晨在单位开电脑,都黑屏且提示要按F1键等等,显然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对于咱这爱好者来说,不能忍受,说干就干。

领回新电池,CR2032,最后补照的。

正面照。19寸的屏,整机的分量足。

反面照。

2010年单位发的,属于单位财产,只有使用权,当然维护修理也属于单位的,这叫权利和义务对等。

DVD刻录光驱。

去掉4个护套,卸下4个螺丝,取下后支撑。后面还有3个USB口和有线口。这货也支持无线的。

这是去掉后壳后的全貌,里面的铁板真厚呀,结实!

后壳

吐槽一下,这个设计真不厚道,前几年第一次拆的时候好迷惑,怎么螺丝就是卸不下来呢,唉,最后发现是这样的。

这边完好

有一边的螺丝搞掉了。不耽误使用。

前置的两个喇叭,听个响声吧。

左侧是主板,采用类似笔记本的CPU散热方式。E3200,G41主板也不支持更高的了。

120G固态,配外置USB机械硬盘,绝杀。
如果你一眼看到右上角固态,不要感到惊奇,那是我自己掏银子配的,约2年了。好多同事天天抱怨,多次要求单位要换电脑了,但问题是单位领导答复上边总说经费紧张呀。现在的经济形势下,那要等到啥时候呀?
抱怨不如改变,花点小钱自己给自己个愉悦的工作心情比啥都强。要是电脑收回换新咱就拆下来,没啥。

人生苦短,想明白比啥都强!

我的口号是:老联想加固态换青春,再战500年!

老眼昏花,招了好一会最后才找到站立的电池。这个对于咱没啥难度。

有两个DDR2内存插槽,现在是共3G内存,你没看错是2代,2代,2代的,手头有3代的2G内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
从某宝上花不到10元就能包邮2G内存,但思索良久,没必要了。

最后大意失荆州,满怀信心的装起来,发现风扇转,黑屏,应该是动内存导致接触不好,又拆开擦拭后安装,这次吸取教训,先装支架,试机,正常后再装后壳。

机器廉颇老矣,有时候我也有此感觉。

最后说一下,电脑现在跑的是win7  64位,速度还可以吧。

谢谢大家的观赏,欢迎评论。

网友:
电脑够老的了,办公用还能凑合

网友:
老电脑换固态硬盘可以快好多

网友A:
g41最高能配到e8700吧,3200还是弱,而且g41的芯片组上这么好的固态应该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拆机2小时,换电池3秒钟。。

网友B:
时钟电池一般跟亮不亮屏没关系,以前在学校电脑课上没事就扣主板上的玩意儿,电池是最先扣完的,依然正常开机

网友C:
不换就想办法制造故障。老古董总不能还拿去修吧

网友D:
如果是我早就自己买一台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早就自己买一台用了

就是办公而已,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就想办法制造故障。老古董总不能还拿去修吧

有替下来的给你,单位总不可能给你自己买新的吧。

网友:
螺丝带卡簧片太厚道了,防丢啊。ThinkPad X系列的本子都是这种设计,别提多喜欢了。

网友:
再掏5块换个E8400吧。体验应该好不少。

网友:
前年跟坛友用M币换的G41+同事给的Q8300平时就是逛论坛、浏览网页,感觉还能挺几年。

网友:
一体老联想还可以拆机太费时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电池一般跟亮不亮屏没关系,以前在学校电脑课上没事就扣主板上的玩意儿,电池是最先扣完的,依然正常开 ...

不一定,有时不装电池可以点亮,把无电的电池留在上面就点不亮

网友E:
固态是镁光M500么

网友:
LZ是个明白人,我也喜欢自己花钱给单位电脑升级内存啥的,自己用的舒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是镁光M500么

好像是英睿达的,229.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41最高能配到e8700吧,3200还是弱,而且g41的芯片组上这么好的固态应该有点大材小用了 ...

动过脑筋,这个芯片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