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好奇vc97,所以翻车了!

楼主(2022-06-29):
请大神赐教,换了芯片,屏幕不显示!五个电容都更换了,屏幕导电条按着有显示!显示的也不正常!按着有显示应该不是屏幕的事吧?几个三极管都是好的,怀疑是晶振,买的还没到货,按照网上大神说的测量晶振好坏方法测量晶振是好的!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没焊接好?

网友:
1、没焊好
2、IC有程序?程序 不对?

3、为何要换IC???强迫症为了硬封而换??还是坏了才换???

网友A:
没刷固件能显示?

网友B:
我咋看着芯片引脚都没对齐呢

网友:
哈哈,围观烘焙大师

网友:
牛屎引脚清理干净了吗?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于提高

网友:
这个焊接确认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刷固件能显示?

这个需要刷固件吗?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看着芯片引脚都没对齐呢

有点,用放大镜都看了,焊好了

网友:
不要以为焊好了就算好了,从新多点松香刀头彻底拖焊一次试试。还有原芯有铲得彻底或过彻底断过孔么?

网友C:
这种是不是需要烧录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不是需要烧录程序的?

不需要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烧程序

会修哥,指点一下呀?

网友D:
焊接方法不对!!!!

网友E:
是否原来的芯片没有拆除干净或者有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方法不对!!!!

那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原来的芯片没有拆除干净或者有连线?

回头拆了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