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古董火柴盒MP3,Benq明基 joybee 120拆解,充电遇到了麻烦

楼主(2022-06-29):
明基MP3,做工很精致,放置了很久,竟然还能开机,音质相当的好。
不过听了一首歌曲后电量就只剩一格了,找了一根T口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看见文件,但是不充电,用USB电流表测量电流为0.013A,可以说没在充电了。
估计为专用充电线,网上搜了下,有了一点线索,https://www.doc88.com/p-3621620636179.html
不过,仔细看看,这位是直接把电池连接了5v,这可不行,电池受不了的。
咸鱼上搜这款,希望能看见充电器的图片,还真给我找到了,就是分辨率太低,不过能猜个大概。
这个MP3的充电器是4.2v,T口数据口的空脚位定义是4.2V电池正极,GND是电池负极,所以可以用4056小板做一个充电器。
今天只想到这么多,明天实际做一个出来,先给大家看看MP3的图吧。

网友A:
这样的屏幕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屏幕很特别

还有冷色背光

网友:
什么屏幕,计算器屏幕?

网友B:
看了你发的链接,应该是把otg识别的引脚(ID),拿来当做充电的了,理论上内置一个充电模块就好,就比如说这种的,超级小,TP4056太大了,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发的链接,应该是把otg识别的引脚(ID),拿来当做充电的了,理论上内置一个充电模块就好,就比如说 ...

感谢上图,我准备明天先还原一个充电器出来,尽量不改动电路

网友(2025-01-12):
大佬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