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翻新共享单车光伏板,提升太阳能电池发电效率

楼主(2022-06-29):
发觉最便宜的光伏板可能就是这种单车拆机的板子了,究极便宜

就是脏,划痕,贴纸比较多,因此发电效率很低,于是翻新下,就是抛光处理了,首先挑个没破的,不怎么脏的

砂轮机粗抛光,

然后手工砂纸细抛光

冲洗干净,把水吹干

放置一会儿确保水汽蒸发完,就可以喷光亮漆了,这次翻新的核心就是光亮漆,用来填补抛光后的纹路

晾干后看着就黝黑些了,电筒一照就更漂亮了

初步实验只是翻新了中间硅片的位置,边缘一圈我懒得去打磨,若全部抛光,均匀喷漆后的效果就是这样

基本可以充新了,也就是某宝所谓的“全新未用光伏板”,哈哈,补上电流测试,今天太阳不怎么大,也就普通晴天,四川的晴天就这样,板子性能不一致,功率参差不齐,有几张板子挺丑的我本来不想要的,就随便磨了几下喷点漆完事,不那么光亮,结果居然比我细心打磨的板子电流还高,看来“板不能貌相啊”,差不多就是了

由于翻新之前忘了做单独测试,我翻了几页照片,找到了一张之前买回来时的实验,4并一起才0.6A,垃圾

网友A:
挑两块发电电流差不多的板,测试一下翻新前后电流强度,看看能增强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五伏?

嗯,额定是6v5w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两块发电电流差不多的板,测试一下翻新前后电流强度,看看能增强多少吧 ...

我重新编辑加了图片,貌似就那样,有点增加,不是很大

网友:
我作的组合是两串四并,阳光充足的时候电压12v+,电流1A+,因为可以带动计算机电源的12V风扇4组满负荷工作。

网友C:
有时候看起来很干净的板子电流很小,只有0.2A左右,一般的板子却电流可达到0.4--0.6A,

网友D:
不用抛光吧,用透明胶带把原来的那层透明漆膜粘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抛光吧,用透明胶带把原来的那层透明漆膜粘吊就可以了

粘不掉的,并且我这只是挑了个干净的,实际上绝大多数板子真就伊拉克成色,上面全是划痕,小广告,奇奇怪怪的黑疙瘩,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看起来很干净的板子电流很小,只有0.2A左右,一般的板子却电流可达到0.4--0.6A, ...

是的,运气使然

网友E:
这种的用刀片,斜着往下削,能刮掉一层皮就好了,不用抛光什么的

网友:
感觉有点鸡肋

网友:
估计自行车厂生产的时候就用的最最垃圾的太阳能板,再风吹日晒老化,就是扔货。

网友:
3串2并车充上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的用刀片,斜着往下削,能刮掉一层皮就好了,不用抛光什么的

这个硬树脂,只要有刮痕,就是白色线条,除非能一刀从上切到下,类似于整齐的切下一张塑料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硬树脂,只要有刮痕,就是白色线条,除非能一刀从上切到下,类似于整齐的切下一张塑料膜 ...

不是整个切一层,刀片轻轻的刮,斜着下刀会把那层白色的刮下去,等下我给你拍张图片

网友E:
刀刮完就这样,小划痕肯定有,不如你的方法,但是这么的简单用的工具少
边缘能看见没清理过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玩具,玩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刮完就这样,小划痕肯定有,不如你的方法,但是这么的简单用的工具少
边缘能看见没清理过的地方
...

手工达人啊,很漂亮了

网友:
上面一层直接整透明胶带就可以粘下来,然后再喷亮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