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模拟GPS时间报文

楼主(2022-06-29):
1、模块ESP8266 ESP-01
2、连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配置模块网络
3、模块连接网络后,从NTP服务器获取时间、日期信息
4、将获取的时间、日期信息转换为NEMA0183RMC(GPS)报文格式从串口输出
5、RMC报文只需ID、UTC时间、状态A、UTC日期字段
例:$GPRMC,121252.000,A,,,,,,,070322,,,6、串口波特率9600

网友A:
以前刚好搬过一个代码!拿去用吧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needed for library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https://github.com/tzapu/WiFiManager

// select which pin will trigger the configuration portal when set to LOW
// ESP-01 users please note: the only pins available (0 and 2), are shared
// with the bootloader, so always set them HIGH at power-up
#define TRIGGER_PIN 0

//NTP
#define time_zone  0  //时区(要格林尼治时间加减的小时,北京为东八区,要将格林威治时间+8小时)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2390;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 Don't hardwire the IP address or we won't get the benefits of the pool.
    Lookup the IP address for the host name instead */
//IPAddress timeServer(129, 6, 15, 28);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IPAddress timeServerIP; // time.nist.gov NTP server address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ntp1.aliyun.com";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stamp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the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and outgoing packets
// A 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WiFiUDP udp;

void setup()
{

  pinMode(TRIGGER_PIN, INPUT);
  //初始化
  Serial.begin(9600);//串口波特率115200
    delay(1000);
delay(500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println("\n Starting");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is configuration portal requested?
  if ( digitalRead(TRIGGER_PIN) == LOW ) {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WiFiManager
    //Local intialization. Once its business is done, there is no need to keep it around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reset settings - for testing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sets timeout until configuration portal gets turned off
    //useful to make it all retry or go to sleep
    //in seconds
    //wifiManager.setTimeout(120);

    //it starts an access point with the specified name
    //here  "AutoConnectAP"
    //and goes into a blocking loop awaiting configuration

    //WITHOUT THIS THE AP DOES NOT SEEM TO WORK PROPERLY WITH SDK 1.5 , update to at least 1.5.1
    //WiFi.mode(WIFI_STA);

    if (!wifiManager.startConfigPortal("LED-Clock"))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connect and hit timeout");
      delay(3000);
      //reset and try again, or maybe put it to deep sleep
      ESP.reset();
      delay(5000);
    }

    //if you get here you have connected to the WiFi
    Serial.println("connected...yeey :)");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Local port: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
void loop()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else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timeServerIP);

    sendNTPpacket(timeServerIP); // send an NTP packet to a time server
    // wait to see if a reply is available
    delay(5000);

    int cb = udp.parsePacket();
    if (!cb) {
      //   Serial.println("no packet yet");
      Serial.println("$GPRMC,000000.KLE,V,,,,,,,08092019,,,,");
Serial.println("$BDRMC,000000.KLE,V,,,,,,,08092019,,,,");
      return;
    }
    else {

      //NTP
      //    Serial.print("packet received, length=");
      //    Serial.println(cb);
      // We've received a packet, read the data from it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the packet into the buffer
      //the timestamp starts at byte 40 of the received packet and is four bytes,
      // or two words, long. First, esxtract the two words: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 combine the four bytes (two words) into a long integer
      // this is NTP time (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Serial.print("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 " );
      //   Serial.println(secsSince1900);
      // now convert NTP time into everyday time:
      //   Serial.print("Unix time = ");
      // Unix time starts on Jan 1 1970. In seconds, that's 2208988800:
      const unsigned long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 subtract seventy years:
      unsigned long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 print Unix time:
      //   Serial.println(epoch);

      unsigned long Time = time_zone * 3600 + epoch;
      unsigned long Y2KTime = (Time - 946684800) / 86400;//从2000年开始的天数
      unsigned long YTime;//从今年开始的天数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int Month = 0;
      unsigned long Day;

      unsigned int shi;
      unsigned int  fen;
      unsigned int  miao;

      //日期
      if (Y2KTime % 146097 <= 36525)
      {
        Year = 2000 + Y2KTime / 146097 * 400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4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1) / 365;
        YTime = (Y2KTime % 146097 % 1461 - 1) % 365 + 1;
      }
      else
      {
        Year = 2000 + Y2KTime / 146097 * 400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00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4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1) / 365;
        YTime = (((Y2KTime % 146097 - 1) % 36524 + 1) % 1461 - 1) % 365 + 1;
      }
      Day = YTime;
      unsigned char f = 1; //循环标志
      while (f)
      {
        switch (Month)
        {
          case 0: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1:
            if (Day < 29)
              f = 0;
            else
            {
              if (LY(Year))
              {
                Day -= 29;
              }
              else
              {
                Day -= 28;
              }
            }
            break;
          case 2: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3: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4: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5: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6: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7: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8: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9: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case 10:
            if (Day < 30)
              f = 0;
            else
              Day -= 30;
            break;
          case 11:
            if (Day < 31)
              f = 0;
            else
              Day -= 31;
            break;
        }
        Month += 1;
      }
      Day += 1;

      /***星期
        switch (Y2KTime % 7) //2000年1月1日是星期六
        {
        case 0: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6, 16, 16, WHITE); break;
        case 1: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7, 16, 16, WHITE); break;
        case 2: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1, 16, 16, WHITE); break;
        case 3: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2, 16, 16, WHITE); break;
        case 4: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3, 16, 16, WHITE); break;
        case 5: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4, 16, 16, WHITE); break;
        case 6: display.drawBitmap(112, 48, weekData5, 16, 16, WHITE); break;
        }
      ***/

      //时间

      // print the hour, minute and second:
      if ((Time  % 86400L) / 3600 < 10)
      {
        shi = 0;
        //  Serial.print('00');
      }
      //      Serial.print("The time is ");       // UTC is the time at Greenwich Meridian (GMT)
      // Serial.print((Time  % 86400L) / 3600); // print the hour (86400 equals secs per day)
      shi = ((Time  % 86400L) / 3600);
      //     Serial.print(':');

      if ( ((Time % 3600) / 60) < 10 ) {
        // In the first 10 minutes of each hour,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fen = 0;
      }
      fen = fen + ((Time  % 3600) / 60);

      //   Serial.print((Time  % 3600) / 60); // print the minute (3600 equals secs per minute)

      //   Serial.print(':');
      if ( (Time % 60) < 10 ) {
        // In the first 10 seconds of each minute,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miao = 0;
      }
      miao = miao + (Time % 60);
      //   Serial.print(Time % 60); // print the second

      //China time:23/3/2018 - 17:15:48 - Friday
      //$GPRMC,091548.lbq,A,,,,,,,230318,,,,

      Serial.print("$GPRMC,");

if (shi<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shi);
if (fen<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fen);
if (miao<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miao);

      Serial.print(".KLE,A,,,,,,,");

      if ( (Day) < 10 )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Day);
      if ( (Month) < 10 )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Month);
      Serial.print(Year);
      Serial.println(",,,,");

      //$BDRMC,091548.lbq,A,,,,,,,230318,,,,

      Serial.print("$BDRMC,");

if (shi<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shi);
if (fen<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fen);
if (miao<10){Serial.print('0');}
Serial.print(miao);

      Serial.print(".KLE,A,,,,,,,");

      if ( (Day) < 10 )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Day);
      if ( (Month) < 10 )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Month);
      Serial.print(Year);
      Serial.println(",,,,");

    }
    //   display.update();
  }
}

// send an NTP request to the time server at the given address
unsigned long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Serial.println("sending NTP packet...");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unsigned char LY(unsigned int y)//判断是否为闰年
{
  if (y % 400 == 0)
    return 1;
  if (y % 100 == 0)
    return 0;
  if (y % 4 == 0)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刚好搬过一个代码!拿去用吧

@72hour 非常感谢您!我先测试一下。

网友:
论坛里面牛人就是多

网友:
怎么感觉要做坏事呢

网友:
知道星链系统为什么可以干扰定位系统了吧。实际上,昨天俄罗斯的7枚导弹发射后螺旋坠落地面,估计是跟星链有关。希望北斗的搞干扰能强点。

网友:
码住了,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刚好搬过一个代码!拿去用吧

再加一个配置NTP服务器的网页页面啊

网友:
gps模块直接用不方便吗,丢窗口就行了

网友(2023-08-06):
论坛里面牛人多

网友:
一个代码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