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沃特玛32650铁锂电池

楼主(2022-06-29):
一个沃特玛的32650铁锂不小心给玩饿死了,那就拆开看看呗,作为锂电池里面安全性排名第二的铁锂,拆起来是非常放心的,反正不会爆,顶多就喷酸水罢了。

外观是很漂亮的

跟拆18650一样的方式,从正极密封盖下手

这结构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卷芯电池,大多数18650,26650,32650或27700都这个样。

卷筒的外圈接到电池壳(就是负极),内圈引出正极片,焊到正极盖上,然后卷芯就泡在磷酸水里里面

闻着吧,确实有股磷酸的闻到,很浓。说起来,前两天我才在卧室里闻到过磷酸的味道,那天突然闻到味,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多半就是那箱沃特玛32650漏液了,它自己有概率莫名奇怪漏液,主要是正极盖封装技术的问题,密封圈原料里可能有次品,这也是为啥沃特玛破产的原因,现在市面上卖的32650铁锂,基本10个里面有9个都是沃特玛翻新的电池,虽然说这种电池内阻很小(6-8豪欧)属于动力电芯,持续3c,短时10c也放的出来,但就是因为有概率漏液,所以玩这个电池最好就作为固定储能,电动车这些颠簸的东西就算了,除了有“漏液王”这个缺点外,其他的好像都是优点,最主要的就是便宜,而且自带螺帽头方便diy串联不同电压的电源做实验

这种电池要找个独立的地方存着,最好不要堆叠存在,被压了就会增大漏液的概率,纸箱也不要用,怕漏液后浸出来,腐蚀家具,用塑料收纳箱。

现在市面上32650的容量参差不齐,啥容量都有,3ah到7ah都有,商家自己都分不清,我买电池一般都是先买两个样品,回来测试没问题后,才大量买,而且要抓紧时间买,因为这次的可能跟下次买的电池就不是一个批次了,像我这次买的6ah的,测出来基本都在6ah左右还可以,但居然混了个4ah的进来,我反复测试了下,它依然是4ah,鱼龙混杂啊,锂电池市场水很深的,小白勿入。

网友A:
安全第一的是什么電池,這个容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的是什么電池,這个容量多少

第一的应该是钛酸锂了。这个沃特玛的32650市面上各种容量都有,参差不齐,低的有4ah的,高的7ah也有,别去信商家说的多少多少,只能自己先买两个样品,回来测了容量,才敢大量买。而且由于货源多,同一个商品,这次容量足下次就不一定了

网友B:
我也有4节,给弯梁摩托车启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4节,给弯梁摩托车启动无压力

这32650放电能力确实强,4串能启动150摩托车,上限我不知道多大

网友:
拆了也太可惜了吧,磷酸铁锂应该可以耐受一定程度的过放,之前捡了个ETC,完全点不亮,里面的磷酸铁锂,一点电都没有,都不知道亏了多久电了,充了一下电,没想到还能充进去,找个电机连上去,转起来还有劲的,这沃特码32650市面上应该库存有不少,之前在阿*拍卖,看见过在拍卖沃特玛厂区里面存放的电池

网友C:
铁子  赶紧给个6ah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子  赶紧给个6ah的链接

即使是同一个店铺同一个商品同一个购物车,也没保障的,今天我买6ah的到手是6ah,明天你买的到手就可能变了,或许7ah,过于3ah都有可能,这种32650我都不想再玩了,参差不齐品太多,要组装电池得千挑万选,每个电池都要测容测阻后,才选的出来。

网友:
第一眼  看成沃尔玛

网友:
A123的32113比这好吧?我之前也想买楼主的这个,后来看到参数太乱了,买不到好的,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子  赶紧给个6ah的链接

我劝你放弃,这种电池大部分都是拆机的,买回来需要进行测试配对才能用,而且还可能漏液,如果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太阳能灯啥的还可以

网友:
沃特玛不是破产了吗?

网友D:
电解液不含磷酸,闻到的气味也不是磷酸,磷酸属于不挥发酸,理论上闻不到味道。电解液产生的气味是有机溶剂和内含的溶质分解产生的气味,可能含有氟和磷化合物,是有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液不含磷酸,闻到的气味也不是磷酸,磷酸属于不挥发酸,理论上闻不到味道。电解液产生的气味是有机溶剂 ...

反正闻着跟有机磷农药一样的味道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安全第一,小心操作

网友:
咸鱼上容量内阻好一点的8-10元吧,买了几节,一节改装在天然气灶上了,一个改装在电桥上了,剩余几节无用暂时放着,体积有点大,小电器改装不太方便

网友:
好奇18650的极耳如何焊接的?

网友:
名字不吉利,沃特玛,我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