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英飞尔普吊扇调速器拆解

楼主(2022-06-29):
华英飞尔普吊扇调速器拆解

网友:
看下去不行啊 ,还有最重要的可控硅都没拍出来

网友:
可控硅哪里去了?

网友:
外观挺光鲜,内部却糟糕。

网友:
散热片是为可控硅散热

网友:
可控硅的吧

网友:
作为风扇调速器来说,散热片还可以,就是没拍到可控硅。

网友:
楼主心太软了,没拆完

网友:
这种不好,弄的电机嗡嗡响

网友:
可控硅的,听收音机中波的时候,打开吊扇,有很大的干扰声

网友:
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可控硅无极调速器,控制速度现在越来越简单。

网友:
可控硅调压的,低档会吱吱响

网友:
可控硅调速不稳,斩波峰

网友:
这玩意用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网友:
带可调电阻应该不错

网友A:
这种不好,慢档风扇会嗡嗡响

网友:
这东东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了

网友:
不好用~没电容,电感高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慢档风扇会嗡嗡响

哪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