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超频3 ssd和奥睿科合体几次挂了,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22-06-29):
超频3 ssd和奥睿科合体几次挂了,直接不通电了,,接易驱线主控有温度,但灯不亮,开卡软件找不到。

orico 果然名副其实毁盘王

主控2258XT
颗粒应该是intel 的B17 ,丝印是29F04T2A0CTH1,原厂开512G

手上还有1个一模一样的好的盘,不知道能不能2个拼成1个,不知道2258xt支不支持

或者不知道能不能把这2个改成1个1T 的M.2 2263XT之类的。

不会BGA,但可以付费,有哪位大神能帮忙抢救一下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把两块盘拼成一块

网友:
不如买个H1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把两块盘拼成一块

没工具加上不会BGA,哈,需要大神出马

楼主:
现在不是壳的问题哈,是看看怎么抢救一下硬盘

网友:
我曾经也是msata加了转换卡再接usb盒子,热插拔用了一周挂了。量产能活但是几天掉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把ssd接us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加上不会BGA,哈,需要大神出马

需要的话,免费。私信

网友B:
两颗一样话的上2262EN就很OK

网友:
不靠谱加不靠谱,bom了

网友:
可以合体,但是建议用2258h,方案可以私聊

网友:
58xt工具挺多的。搬个颗粒开个卡就行了…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颗一样话的上2262EN就很OK

双通道的颗粒2个上2262en没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的颗粒2个上2262en没意义吧

有意义,比63xt肯定强,主要现在62en板子太便宜了,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