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做个电动车脚踏连接模块

楼主(2022-06-29):
换了三年的电动车,做个脚踏支架,重心低些。

网友:
只能说撸主的坐姿不对,估计是弯腰骆背...

网友:
楼主可能是超高了,盘腿不舒服,或者是经常带货脚没地方放。。
反正,折腾肯定是有用的

网友A:
锁电池,加装马镫,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电池,加装马镫,一举两得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没焊死,这个结构可以下开的。

网友:
终于有人开始研究家里常用的电动车了,可惜还没与我的方向相似,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现有的,容量不大的电池上可以获得更大的续航

网友B:
各位看看我的帖子,我的不是踏板车,我需要的是有时可以用腿辅助或预防没电,所以为减小阻力采用的是窄而直径大一点的轮子,脚蹬不能象新国标车那样只是摆设,电机据说无刷有齿电机省电,所以没使用无刷无齿电机

网友C:
这个,会车时会不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车时会不会不安全?

这个比车头还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看看我的帖子,我的不是踏板车,我需要的是有时可以用腿辅助或预防没电,所以为减小阻力采用的是窄而直 ...

你只能自己改造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在我们这,没有脚蹬子不给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