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网桥mwb505s,拆机看一下和505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29):
水星网桥505s,看到没有拆机的帖子,买来拆机看一下和505什么区别,顺便加两个散热,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没看到PA,只看到一路LNA。现在5G的比2.4G的好。点对点能达到1KM不?

网友B:
现在还是拉网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PA,只看到一路LNA。现在5G的比2.4G的好。点对点能达到1KM不?

没遮挡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拉网线合适

有些地方不适合拉网线,没办法

网友C:
网桥无铜,拆也无用

网友:
飞跟光纤过去走光电吧,比这玩意好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桥无铜,拆也无用

铜板也是铜

网友:
拉根网线稳定

网友:
密密麻麻的 不错哈

网友:
3贱客果然就是坑人的乐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PA,只看到一路LNA。现在5G的比2.4G的好。点对点能达到1KM不?

那是个看门狗,不是LNA。这板子设计用料就是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个看门狗,不是LNA。这板子设计用料就是乐色。

U10这个四脚芯片是看门狗?我以为是低噪声功率放大器芯片呢。

网友:
就看看什么样子

网友:
能用有线的,尽量还是网线或是光纤,实在无法布线的,如跨越河流,山谷,公路,广场等,只能用网桥,只是速度和稳定性差一些,如遇恶劣天气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个看门狗,不是LNA。这板子设计用料就是乐色。

四脚的单片机?

网友E(2022-08-20):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PA,只看到一路LNA。现在5G的比2.4G的好。点对点能达到1KM不?

我猜那个四脚的不是lna,现在几乎没有1mimo的无线路由了,lna和pa应该都是成双成对出现,那个芯片在水星的电力猫上见到过,好像是降压ld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那个四脚的不是lna,现在几乎没有1mimo的无线路由了,lna和pa应该都是成双成对出现,那个芯片在水星 ...

谢谢指导,我认真一看,那个U10确实是只有一颗,而且不是在无线信号线路上。12楼说是看门狗。

网友:
密密麻麻的

网友(2022-09-26):
3个牌子用起来就是学习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