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寸屏求电路板资料E200主控

楼主(2022-06-29):
收了几个7寸液晶屏,充电后自动播放视频。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视频输入的口。它连开关都没有,电池有电就播放,插电就显示充电。没插电脑试呢。有淘宝相关链接或板子接口说明就行!谢谢大家!

SY-AK2038 A-V1.3 LLE

网友:
全志的F1E200没有视频输入功能。F1E200的方框图:

资料链接:https://bbs.16rd.com/thread-468683-1-1.html

想要视频输入功能,去淘一块驱动板就行了,这种屏的驱动板应该有货。

楼主:
发现左上角那个是磁铁开关(霍尔开关?),磁铁一吸就关机,我还把所有电池线给剪了呢,唉,我蠢。。。

网友:
嵌入式的cpu
运行linux

网友:
老年看戏机就是这样,只不过有个旋钮开关控制电源通断和音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