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诗摩尔ASHMORE超声波清洗机简单拆

楼主(2022-06-29):
艾诗摩尔,更多的灰,好嘛,这就是说自己越洗越脏呗?一查还百把块钱呢。机器进水了,晾干中,不知道能不能用呢。简单拆拆。用表测这个超声波片片电阻真大,200M档都没显示,怪不得百度上说要兆欧表。。。。

网友:
超声波?能够驱蚊子吗

网友:
三体歌者文明吗?

网友A:
听说超声波清晰过程中,把手指伸进水里,会把指头震出血?

网友B:
这用料比偏心轮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声波清晰过程中,把手指伸进水里,会把指头震出血?

没有这么夸张吧

网友:
这是十二伏的,功率小,不错!用超声洗眼镜十多年了,插220的功率大,这种体积的有30瓦的,平时也能洗个小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声波清晰过程中,把手指伸进水里,会把指头震出血?

大功率没试过,这种小功率的,手指头伸到压电陶瓷片的上方有轻微刺痛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用料比偏心轮的好多了

偏心轮的少一个超字

网友C:
我以前也有一个类似的,后来振子掉了,没有什么胶水,就一直闲置着。

网友:
压电陶瓷片差不多像电容,怎么会测得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声波清晰过程中,把手指伸进水里,会把指头震出血?

哪有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有一个类似的,后来振子掉了,没有什么胶水,就一直闲置着。

这个掉了确实不好粘,好像要专用胶水,普通环氧可以粘,时间不长又会掉

网友:
搞维修的有个这机器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声波清晰过程中,把手指伸进水里,会把指头震出血?

亲测,不会。感觉水在动,手没有什么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