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雅马哈CRW-F1UX外置光驱能否改成数字转盘

楼主(2022-06-29):
今天拿到一台雅马哈的CRW-F1UX,发现背面有一组RCA线路输出,前面板也有一个耳机口,但是实测它们都没有输出,但是它做出来肯定有它的道理。请问各路大侠是否可以改成便携式数字转盘,还是说只能当外置刻录机使用。另外,这台机器和现在的刻录机比,性能上的区别大吗?

网友A:
拆机看内部构造?没有看到内部的电路设计?无法回答你?

可以明确的回答:应该还一个转换器!改造比较麻烦!不要穷折腾了!徒劳的!

网友:
前面板拆了看看,有没有没有焊接的按键,有可能有播放按键的位置,焊上个开关,摁一下,前面板就有声音了

网友:
雅马哈这款外置刻录机播放CD需要用USB线连接电脑,用随机附带的那个软件去播放控制,硬改是没希望的。这机子主要还是拿来刻CD碟,刻碟就没这么挑剔,大部分刻录软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内部构造?没有看到内部的电路设计?无法回答你?

可以明确的回答:应该还一个转换器!改造比较麻烦 ...

今天拆了下,因为前面板那个"YAMAHA"标志没法卸下来,导致没法把外壳移除,这个拆起来有啥窍门吗

楼主:
拆机图来啦!原来前挡板轻轻一掰就下来了,怪我不敢太用力
内部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转接板和一个光驱本体,因为全包裹的原因内部基本没有灰,看起来很新

转接板:

那一根黑色3PIN的便是连接到光驱模拟输出口的信号线,分别是左声道,地,右声道

光驱背面:

光驱正面和激光头:

光驱前面板:

细细观察下来好像没有预留Play键,光驱后边有一组数字输出和模拟输出,模拟输出最终到达转接板的两个RCA输出端子,数字输出没有接,难道这些纯粹都是摆设吗

网友:
建议到中国音响DIY论坛去了解一下,那边玩这个比较多。

网友:
雅马哈光驱比较少见。

网友:
有耳机输出,RCA输出,光纤输出,放光碟进去会自动播放,但是只能是简单的顺序播放

网友:
就是一个转接板和一个光驱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