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小米手表1代

楼主(2022-06-29):
屏幕盖板碎了,但能够正常显示和触摸。奈何屏幕粘的太牢固了,无奈暴利拆开。内部做工还挺精细,比我手里的ticwatch2更复杂。旋钮没有工具拆不掉,明天新的屏幕就到了,到时候组装一下又能用个几年。

网友A:
屏幕需要加热到一定温度才能拆下来的

网友B:
拆的不彻底呀

网友C:
带NFC功能吗?

网友:
修修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D:
现在的屏幕都是胶水粘,太不方便了,期待楼主换屏幕的后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需要加热到一定温度才能拆下来的

用了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不彻底呀

比较精密,工具有限没法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NFC功能吗?

带的,NFC和虚拟手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屏幕都是胶水粘,太不方便了,期待楼主换屏幕的后半。

今天屏幕应该能到

网友:
拆的不彻底

网友:
巧手换屏 牛的不行

网友:
应该加热后再拆屏幕玻璃吧。

楼主:
屏幕今天到了,立马换上,手表又能用了

网友:
应该叫小米手表,不叫一代,

网友:
早期的智能穿戴,屏幕最贵了

网友:
修好又可再战几年

楼主:
手表由于换屏后不防水了。昨天进水,触控失灵,时有时无的。显示正常,宣布报废,此贴终结!但是,我又淘了个屏幕总成68大洋。原因是手表应该没问题,换屏就能用,主板除了螺丝柱有些许腐蚀,其它地方完好无损,固定板的水印纸显红。装上屏幕会时不时重启或关机,去掉屏幕待机正常。显示屏卡座干干净净,一点腐蚀都没有,哎,赌一赌搏一搏,买了运费险,实在不行退货买阿尔法二代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