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上门维修美的空调E1故障码 希望有用的朋友参考

楼主(2022-06-29):
上午接到朋友亲戚电话空调坏了不制冷上门去看故障E1。 由于太阳太大外机在3楼外墙比较高不方便现场维修,先检查L N S线电压发现内机输出电压和通信信号正常,L N电压218V s线20V左右跳动外机没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判断外机主板坏,挂安全绳下到3楼外墙拆解主板下来回家维修,检查12v5v3.3v1.8v都没有,开关电源整流管坏电源芯片NCP1075p065坏,换了坏件检查发现300V轻微电源短路,由于300v电源上原件比较多就一一拆下来量包括模块电容拆了半天都没发现坏件只能用烧机大法了,最后发现是开关电源变压器辅助绕组和主绕组PCB击穿漏电,原因就是一只小蟑螂爬到变压器下面去了从外面看不到底下,要早烧机大法伺候就能节约一小时了。拆下变压器刮掉PCB打油墨救援装回去故障解决电压正常。电源芯片没有现成的用TNY267代换的改了差10%左右,这个开关电源是辅助电源功率需求10W以下可以正常代换。说一下现在的空调真不怎么样了单排散热器噪音大

网友:
我们这都是直接换主板,唉——

网友:
我的也该修了,一直没空。美的空调挂机P4故障。

网友:
没人会修,换主板要500,直接报废。

网友A:
我家的奥克斯空调也是一只壁虎爬到外机的电路板上,结果今年准备开空调时候开关一合上家里总闸就跳了,再合能送上电也是提示错误代码,奥克斯售后来拆开主板发现是一只壁虎都烧焦了,坑爹的是这个原因损坏的还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奥克斯空调也是一只壁虎爬到外机的电路板上,结果今年准备开空调时候开关一合上家里总闸就跳了,再合 ...

厂家太坏了,故意裸露的板子没有保护

网友B:
想问下空调买哪个牌子好点呢,国产的

网友C:
居然室外机竟然没有涂防水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居然室外机竟然没有涂防水胶

电路板那里有金属外壳盖着,一般很少会漏水的,主要是那里都有保温棉包裹,想不明白那些小动物是怎么爬的进去电路板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空调买哪个牌子好点呢,国产的

20多年前买的春兰空调,现在还好好的。前年又买了一个科龙,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不会是80后小陈吧?

网友:
因为施工短路家里的海尔空调内外板电容都爆了,外面不能修只能走售后,不明白保险管没事,居然都是爆电容。现在是两个板都换了还是不行,售后说可能是电脑板也烧了,还在等货中

网友E:
小蟑螂、壁虎等小动物对电路板的危害,厂家怎么就不想到预防的办法呢。

网友:
这些小动物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蟑螂、壁虎等小动物对电路板的危害,厂家怎么就不想到预防的办法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意思:有些人在损坏或丢失了东西之后自我解嘲的用语,认内为容旧的没有了,只好被迫去买新的,坏事变成了好事。一般用作成语时是:迎新送旧。打个比方,如果你的旧手机永远都不丢掉,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用到新的手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舍才有得,不要执著。

网友:
国造哪想到这么多

网友:
换件维修,这也只有自己会修才行,找售后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那里有金属外壳盖着,一般很少会漏水的,主要是那里都有保温棉包裹,想不明白那些小动物是怎么爬的 ...

越隐蔽才是它们越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