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ca-p12vfd点烟器电源5v3a 代替行车记录仪电源

楼主(2022-06-29):
松下点烟器电源5v3a 可以代替行车记录仪电源吗?
看了盯盯拍的降压线,真的是差评无数,要么发货来就是坏的,要么几月就坏,还是自己找个好电源改应该靠谱多了,正好几年前收藏的几个点烟器电源拆机看看
我想直接就吧usb接电线的usb头剪掉,直接接到这个电源5v输出上面,那么这个12v输入接到保险盒哪里最好?不需要24小时供电也不安全怕电池亏电。

网友:
我的BL700凌度行车记录仪就是换的这个松下的,把原配的线拆下来焊到这个上面,好像都快7年了,现在还杠杠的。

网友:
电路质量好,2磁环1工字电感。小的车充一般只有1电感,偶尔用2路独立输出。

网友:
这款松下点烟器电源做工不错,可以代替行车记录仪电源。

网友:
这个我买好几个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堪用

网友:
做工很好,好像真的支持3a,哪像某宝4.9包邮的车充,标5v4a,带个0.8a电流都能烫到爆

网友:
这大片铜真漂亮

网友A:
中兴的拆机模块  5V输出最大支持10A   拇指大小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购买充电头链接呗

网友:
东芝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购买充电头链接呗

淘宝直接拍照搜索图片  很多家有卖,我不是商家所以自己看价格新旧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兴的拆机模块  5V输出最大支持10A   拇指大小

中兴这个模块好牛逼啊,看这个焊接有点堪忧,不牢固。。。看网友评价说是华为和中兴的这种模块电感太小,波纹大,要自己添加滤波电容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兴这个模块好牛逼啊,看这个焊接有点堪忧,不牢固。。。看网友评价说是华为和中兴的这种模块电感太小, ...

应该是 看PBC板上已经加有电容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车充,虽然不符合现在快充的潮流,但是能够足功率输出

网友:
我买了十个三洋,做工跟楼主差不多,都送了一些朋友亲戚了,送出去的一个都没坏,倒是有些嫌弃太大或者没快充就不用了,自己改了三个USB口,一个口识别苹果2.4A线路,两个口短接中间两个脚,接了行车记录仪,苹果安卓一起充温度也就温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