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拆修过吗 前驱三轮车滑行和脚蹬阻力大 发现超越离合器是假的

楼主(2022-06-29):
这是前一段我因嫌我前驱三轮滑行和脚蹬阻力大(它后轮是靠脚蹬驱动)拆开前电机轮发现它超越离合器是假的,根本不能单向转,死的,我网购来新的带钢齿轮的,原装的三个尼龙齿轮没坏,为怕象我以前的两轮电动尼龙齿轮损坏我先把它换下了,今天第一次骑(只是小区院子里拉不重的东西)发现滑行性能好多了,也许是心里作用,因为这段期间一直我那两轮电动阻力很大,也是无刷有齿小电机,我拆开看电机壳上两轴承好像并没坏,三个行星减速齿轮里的轴承没查,超越离合器也没拆下看,也不知到底是哪里产生的阻力,20220701又一次拆开电机了,倒要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忘说了,请懂的大神给解惑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地方上图不是很方便,我有些图不好找到

楼主:
有的图还上重复了,因为不能上传先看下图

楼主:
新旧齿轮

楼主:
原来的尼龙齿轮也没坏,只是为了防止象我以前那旧车齿轮坏才换钢齿轮的,实际一点没坏

网友A:
找修车的才行

楼主:
这前驱三轮原超越离合器实际是假的,不能单向转,我换了网购的,可以单位转的超越离合器后感觉滑行性能好不少,也许只是心里作用,因也还没再做跑远道实测,最近因我那两轮感觉滑行不好,拆开看电机壳上两轴承并没坏,那阻力来自哪里?也许是行星减速齿轮里的轴承坏?或其他轴承,或超越离合器?因为无刷有齿电机结构复杂我还没进一步拆开检查,如果是无刷无齿电机那就简单了,就电机壳上两轴承,只要这两不坏,就没有什么机械引起的阻力,当然都说无刷无齿磁阻比较大,也不知是无刷有齿电机的机械阻力大还是小功率无刷无齿电机的磁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修车的才行

难道这里的能工巧匠没整过这玩意嘛?家里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修车的才行

是不是发错坛子了

网友:
看不懂啊,什么叫“单位转”啊,另外没看到离合器呢。再了,用尼龙轮啊,省得卡死了给大齿圈给你干碎

网友B:
电机是有阻力的,你不加电压上去,本身就有阻力,强磁和线圈形成回路产生的阻力。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电机的3根线不接控制器,是否可以降低阻力????????

电机的3根电源线,接与不接的阻力你测试一下
另外,你要想和普通人力自行车比顺滑。是不可能的...........你这种电机,还能踩,但比普通自行车踩的重,

那种无齿的,才是真重,压根没法人力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有阻力的,你不加电压上去,本身就有阻力,强磁和线圈形成回路产生的阻力。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电 ...

我觉得这是标准答案了。

网友:
感觉1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这里的能工巧匠没整过这玩意嘛?家里常用的

论坛玩电子线路多,修车很少。
按12楼的吧,二分法,拔掉所有电线连接,与连上电线连接,看有无区别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论坛玩电子线路多,修车很少。
按12楼的吧,二分法,拔掉所有电线连接,与连上电线连接,看有无区别再说 ...

如二分法无区别,那就检查各零件的公差配合,及相互间隙是否留够,忘装一块垫片阻力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二分法无区别,那就检查各零件的公差配合,及相互间隙是否留够,忘装一块垫片阻力就大了。 ...

高级技工总装机器,靠的就是一块垫片,细细检查那里紧,就加块上去,问题总能得到解决。

网友C:
你既然电机拆下来了,你转一下电机轴可以反转吗?如果不能那就是有离合,如果正转反转都可以那就是没离合!我的自行车也是这种电机有离合!转动很轻的!电机轴不能反转!注意是电机轴反转转不动!不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电机拆下来了,你转一下电机轴可以反转吗?如果不能那就是有离合,如果正转反转都可以那就是没离合! ...

我今天又骑我那前驱三轮,它的超越离合器车上原装的是假的,两方向都不转,等于没有超越离合器,滑行时转子也转,所以有磁阻,等着费劲,后我网购了一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电机拆下来了,你转一下电机轴可以反转吗?如果不能那就是有离合,如果正转反转都可以那就是没离合! ...

越离合器(它能单向转)换上了,这不骑着感到滑行不错,因为这买来时是新的,不像我这费劲的两轮因是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