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cpu供电与bios什么关系

楼主(2022-06-30):
cpu供电烧了,没替换零件,测量大概电压在0 85v,cpu供电断开可通电,求供电原理和解说

网友:
本人菜鸟,但是根据你问的问题来看,建议你换主板

典型的  问都没问到点子上,您肯定没能力维修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吧,bios是一个纽扣电池单独供电的,根cpu供电不挨着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然后插上cpu供电线短路或者超载,看情况应该附近有短路了。

网友:
现在Bios 里面有CPU供电管理的相关微码,因为现在CPU大多是可自动调压降频的。不过你这烧了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换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
主板cpu供电与bios的关系:针对不同环境,在BIOS芯片中厂商预置了CMOS的参数,其中就有CPU的频率、电压等等,主板上电通过总线访问各个单元,自检通过后,首先就是执行CPU的参数。如有的主板可手动改变CMOS中CPU参数,那么出现不匹配或者超频太多,很有可能导致CPU损坏。

网友:
你是说北桥供电吧,可能是低压MOS管与电源管理芯片坏吧。。。。修这个需要检查启动时序,必须搞懂电路原理,才能懂时序。才能对不同型号的主板举一反三。

网友:
确实不好弄,像主板这些复杂的电路,有时要有清晰的思路才能快速的找到故障并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