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出租房的网络配置

楼主(2022-06-30):
因为我的是自建房,房间不多,一般来说,带机量不会太大,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我和租户共用一条宽带,计划有装NAS。所以我上了TP的企业套装,主要是预算紧。给租户提供的是WIFI6的无线信号。

首先,主路由是TL-ER3220G(主路由双播宽带)。

下面连接TL-SG5210,用于广播域的隔离。

旁挂TL-AC100,用于控制无线信号和用于主WiFi(我自用的WiFi)Mac绑定防蹭网和网络运维设备的控制。

下面连接TL-SG2008MP用于无线AP的供电和无线WiFi的隔离。

无线AP分别是TL-XAP3007GC,TL-XAP1807GC,TL-AXP1800GD,还连接了TL-SG2008,TL-SG2005用于有线的隔离。

其中每户用户对应一个WiFi信号,单独分出一个信号用于节假日的访客使用以及路人的联网需求

网友A:
设备选型很好!看来房租交的很及时

网友:
这已经很复杂了,我家就光猫防火墙路由一路下来。

网友:
楼主就是传说中的穿人字拖闲逛的广州人?

网友B:
楼主的这网确实挺复杂的,不过出租用确实需要稳定,之前有一栋路由加行为管理,用的人一多就卡的不行。楼上的都上防火墙了,家里用真的需要吗

网友C:
我是移动100兆,k2p主路由,挂了15个k2做ap,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移动100兆,k2p主路由,挂了15个k2做ap,非常稳定

我的主要是考虑到数据安全,所以用上了三层交换机把网络隔离开

网友:
安全意识高,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选型很好!看来房租交的很及时

主要是我自用和租客都是用的一套网络,肯定得货真价实。房租么我们这边都是年付,一开始就把一年的付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网确实挺复杂的,不过出租用确实需要稳定,之前有一栋路由加行为管理,用的人一多就卡的不行。楼上 ...

带防火墙的路由的话不知道带不带行为管理功能,如果带的话,其实家里有小孩子的,而且预算充足的话,确实可以上,可以在源头控制孩子上网

网友D:
你是做无线覆盖把wifi给租户用吗?这样太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无线覆盖把wifi给租户用吗?这样太不划算了。

为啥?我主要是自己用,而且租户不多,所以只是部署了无线,反正整栋覆盖无盲区。经测试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E:
楼主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那几个AP不是在连接在AC控制器下,而是连在TL-SG2008MP下面???

网友F:
豪宅啊。。投资这么多在网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那几个AP不是在连接在AC控制器下,而是连在TL-SG2008MP下面??? ...

AC控制器都是旁挂啊,谁会挂下面,只有路由器·AC·poe一体机才是那样接线的吧。AC控制器的接口都是百兆接口,它只是起到管理AP的作用。因为比一体机功能多得多,而且能够配合三层网管交换机实现WiFi的隔离,所以我才选择了旁观AC,不然其实路由器的AC管理功能就已经够用了(因为我选择了AC,所以路由器AC管理功能是被我关闭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豪宅啊。。投资这么多在网络上。。。

主要是安全,真是豪宅的话,我估计会选择高恪这些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AC控制器都是旁挂啊,谁会挂下面,只有路由器·AC·poe一体机才是那样接线的吧。AC控制器的接口都是百兆 ...

当然说AC是百兆接口的仅限于我用的那款TL-AC100,其余AC管理器型号的端口是多少带宽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主要是自己用,而且租户不多,所以只是部署了无线,反正整栋覆盖无盲区。经测试没出现过问题 ...

我两三年前做过一个七层的。每层高估计不到3米。每层楼道约7米放两个好像1800忘记了。。
单房的无线可以。。只要有独立房间隔了两个墙信号不好。。最后都是要接回有线到房间里面装个几十块的路由。

网友G:
用二手华为设备组建全光环境的话,可能效果更好投入更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手华为设备组建全光环境的话,可能效果更好投入更低一些。

关键是,自己安装的话,光纤不会玩啊。而且后期维护涉及到熔纤或者更换光纤的话,对我来说难度挺大,所以我主要考虑的是走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