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的就是好 ,老司机都知道。。。

楼主(2022-06-30):
打错字。是“少”的就是好,MD,好像意思差不多?注意发音,跟叔叔一起来:嫂的就是好。

关键是特么没钱。更没有精力研究装修。DIY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但是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哪里可以简。

也就是电视墙之类不要,全屋大白。中央空调不要,分体;新风系统不考虑,南方江景房,空气总归比北方好些。

地暖之类不要(其实江淮江南一带很需要)。除了各卧室衣柜,固定家具尽量少打也算一条?(逐步根据需求用宜家低端半diy解决)

好像没了。

这里偏电子。那么诸位,如今比较必须的布线是哪些:

弱电:
1.各屋网线什么规格合理,光纤有没有必要?
2.客厅影音,主要给后方留2后置音频,投影HDMI,网线?
3.监控,无线到底有许多缺点,如果POE,又得布很多网线,好像又不符合精简原则?

强电:
1.现在安排插座有什么讲究?我记得90年代喜欢离地1.5米左右,后来又喜欢低至踢脚线,好像都不合适。。。
2.马桶边,大门外,厨房橱柜里都安排一些插座?

过来人多多指教!

网友:
插座要多装,三室一厅得四五十个好像

网友A:
衣柜找木工打,千万不要全屋定制,坑死你

网友:
光纤后期扩展麻烦,还不如上超6类网络线

网友:
每个房间网线铺好,就算不用来上网,以后可以用来接个poe监控。一排电插座按3个位,就算不全插座,其中一个位也可做电开关或者灯开关。

厕所前后按插座,位置尽量要安装高点因为潮湿,或者用有保护盖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衣柜找木工打,千万不要全屋定制,坑死你

木工才是最坑的,你说全屋定制坑是没找对厂家,说不定找的是个黑作坊或者黑心老板给你用的作坊货,我搞几年了清楚得很,因为心不黑亏得裤子都没得穿的...

网友:
每个房间网线拉到就行。插座数量位置按需布置,可以多预留一个位。空调的电动窗帘装高位,床边的比床头柜高出一点。床尾的离地30公分就行。卫生间厨房也是按功能需要确定位置。

网友:
光纤和  六类线 都留吧

网线  至少保证每个屋都有

光纤  选取合适的点位  布署

网友:
全屋WIFI,不用拉网线了。

网友:
看来都有被坑的地方,插座确实要多,总感觉要用的时候没地方插电

网友:
感觉都做成积木样式的吧,想怎么整怎么整。尤其柜橱做成模块化的。以后想怎么摆放怎么摆

网友B:
这个题目太大了。去网上搜一下。找最适合你的,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网线方面,建议超前20年考虑。因为,以后除非再次大装修,不可能再换网线的。我用的是7类,不过家用6类也够了。我是因为电工太土,强弱分隔不标准,不得已换用7类的。我不建议用WIFI,虽然方便,但信号总不如有线,而且是否对人体有伤害目前谁也不能肯定。我是每个房间至少2根网线,一根用于笔记本、电脑,一根用于TV、机顶盒之类。安装监控主机NVC的房间需要多拉一根网线,用于主机与监控专用路由器/交换机之间的连接。但监控专用路由器/交换机不必要安装在弱电箱处,否则那里太拥挤了,布线太困难,也太难看。选择家里认为最合适的地方,一根网线连到弱电箱就可以了。然后,家里的所有监控摄像头都用网线连到监控路由器/交换机处。
插座的原则是多多益善。但装修电工会劝你省很多,不要管他。到了用的时候才会体会到。但插座位置要设计好,例如不能被床/床关柜挡着,否则就白装了。至于高低看需要而定。虽有一般标准,但特殊情况需特殊对待。客厅电视墙处还是低一点好,这们可免去很多可见的线缆,但需跟后面开孔的电视柜相配。这里建议各房间跟机顶盒、TV等设备相关的电源用一个开关控制。这样硬关机时会非常方便。厨房里的插座建议都用带16A开关的一开五孔,但注意不是16A的插座哦。这样以后使用起来会很方便。如果选择暗装的柜式烹饪设备,最好在外面方便之处有控制开关控制其插座,以方便日后维修。卫生间马桶旁边要留插座哦,即使现在不安装智能马桶/马桶盖,可能以后也会需要的。虽然你可能买的浴霸只有4根控制线甚至3根,但浴霸开关至吊顶里面的线管中至少拉5根线(选20的穿线管)。否则以后想换其它型号的时候很麻烦。另外即使现在不用,作为备用线也好。我以前修家里的老浴霸时就是幸亏里面多了一根备用线。

网友:
最好光纤网线都布上,光纤又不贵,插座不怕多,如果洗手间和厨房距离远,最好洗手台下方也要装插座,可以用电热水龙头,灶台下也要装插座,卫生间洗手台最好选用全陶瓷一体的,好打理,家具要请木工师傅来家制作,又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一下,储物空间是越多越好

网友:
有人回复超过三百字

网友C:
网线光纤电视全无必要~之前那些同轴、视频、S端子线啊啥的现在都没用了~~~
倒是插座尽量带开关,现在很多电器都关机不断电~老拔插头烦死~不拔插头即费电又火灾隐患还缩短寿命~不是有电磁炉自己启动锅底烧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太大了。去网上搜一下。找最适合你的,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网线方面,建议超前20年考虑 ...

你是刚装修完的吗,经验真是不少。

网友:
插座,每一面墙至少要3个插座(2.5米3个插座),高处也要啊,说不定那天就要插座呢,插座尽量多,房顶可能安装ap,也要插座,
网线用管线,尽量大,不要90度转角,方便更换,同时放网线和光纤,每个房间至少3根网线,一根备份,目前超5类可以万兆,远期更换7,8类线,哈哈
网线多,上网要用,监控要用,以后可能很多电子设备要网线,多多益善,网线不贵,1000块,不多吧,相比买房和其他装修,1000的网线,真的很少,

网友:
网线布多点,插座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线光纤电视全无必要~之前那些同轴、视频、S端子线啊啥的现在都没用了~~~
倒是插座尽量带开关,现在很 ...

也不能绝对。例如,有的地方当地台只有CATV能看到,而你又是公务员之类,经常有政治任务需要完成。没能CATV,你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