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各种规格的小螺丝刀不好收纳,我收纳小工具的方法

楼主(2022-06-30):
各种规格的小螺丝刀不好收纳,一个小办法,完美解决!

楼主:
补充制作方法:用一块汽车内胎(载重车内胎)的胶皮,裁出合适大小,然后自上而下横裁三刀,把六只小螺丝刀两只一组,插进胶皮便可!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办法。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A:
建议把内胎做出腰带,不仅容量大便携好,而且有牛仔强悍风范

网友B:
我都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

网友:
这种螺丝刀不都是一次性的吗,平常备个套装基本上螺丝都搞定了

网友:
你这螺丝刀看起来是成套的啊,买来没盒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内胎做出腰带,不仅容量大便携好,而且有牛仔强悍风范

这...............

网友:
收纳是收纳了,但是取放一点都不方便。这么几支螺丝刀找个盒子一装不更方便?

网友:
就直接用一个内胎挂墙上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用磁铁吸住,挂墙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

最好是ABS材质的塑料。有时儿童的玩具盒也非常合适。

网友: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参考。不过,我是利用家中闲置的盒子。

网友:
既然是内胎,弹性十足。

受到楼主的启发,我建议冲上大下小的孔,独立插入,这样免得工具拔出来的时候,其他会跟着掉出来。

网友:
像过去的电工,一堆钳子改锥随便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制作方法:用一块汽车内胎(载重车内胎)的胶皮,裁出合适大小,然后自上而下横裁三刀,把六只小螺丝刀 ...

好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方法,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