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mp3 SV-SD370拆解

楼主(2022-06-30):
电池漏液,导致正极有氧化,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很精致,鬼子的东西

网友A:
这款是否也要用专用软件??专用数据数、或者专用SD读卡器传歌???????

之前好像有一个SD800,可惜没数据线和读卡器,导致无法更新歌曲了,只能出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否也要用专用软件??专用数据数、或者专用SD读卡器传歌???????

之前好像有一个SD800,可惜 ...

搞得听歌曲还要会员,是不是

网友:
这在当年已经是顶级水平的MP3,显示屏是自带字库的高清屏。如果再增加录音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这形状挺奇怪。

网友:
松下系列我收藏的比较多,早期的做工都不错。

网友:
做工很精致的MP3

网友:
好机器,音质怎么样?

网友:
这里面铜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听歌曲还要会员,是不是

不是要会员,说的是把歌曲存到MP3内存里去,需要专用的软件、没有数据线还要用专用的SD卡读卡器,懂??????

可能你还年轻,不懂.......可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网友:
这也是被手机干掉的物种

网友:
MP3用料做工看起来挺精致,设计用心,有年代感的产品

网友:
用料比国产的要好很多。

网友:
用料做工看起来挺精致,设计用心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用料做工没话说了

网友:
当年买的时候价格好贵。。。

网友:
当年都是高级货,我只能买得起国产播放器,好在免驱动和通用数据线,有些自带U盘头免数据线。

网友:
高级货,应该修好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