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主控SM2256K AB,闪存H27QFG8PDM5R的开卡成功,附教程和软件

楼主(2022-06-30):
2256加H27QFG8PDM5R的开卡成功,简单流程如下:
1.短接(用镊子、铁丝等都行),见图;
2.扫描到硬盘了,就可以松开短接了;
3.设置参数,见图3;
4.开始量产,成功,见图4;
5.最后用urwtest测试是否能通过。

网友: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下rdt,否则可能用不住。

网友A:
2年前SM2256K+闪存27QFG8PeM5R,开了238G,当时跑圈、dk测坏块都做了,当系统盘用了半年,啥问题也没有。
后来有了其他硬盘就把它束之高阁了,前两天拿出来准备插DCD槽里当拓展盘用,结果卡成屎,DK一测全是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年前SM2256K+闪存27QFG8PeM5R,开了238G,当时跑圈、dk测坏块都做了,当系统盘用了半年,啥问题也没有。
...

东西是放坏的,哈哈。

网友B: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下rdt,否则可能用不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下rdt,否则可能用不住。学习了!

rdt 是啥啊?

网友:
新手使用慧荣2256K AB使用RDT功能的过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4532

网友:
RDT就是 redundant defect test  哈哈 我瞎编的 不是有百度吗?

网友:
redundant defect test,冗余缺陷测试。百度上是这样的。

网友(2022-09-13):
有用  但是为何我的跑完RDT  灯一直快速的闪  ECC调了几次也一样

网友: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下rdt,否则可能用不住

网友:
用直白的话说就是: 让主控整盘读写一遍,根据你设置的ECC值,把不满足的要求的块,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年前SM2256K+闪存27QFG8PeM5R,开了238G,当时跑圈、dk测坏块都做了,当系统盘用了半年,啥问题也没有。
...

哈哈,海力士呀,那确实没办法了

网友(2022-10-30):
你好,我有同款的2256k的硬盘,需要开卡,但是我刚登陆数码之家,没有几分,无法下载,能否私聊发一份,邮箱295543456@qq.com,谢谢。

网友:
海力士是掉电王,放半年坏掉很正常,我就经常接触放坏掉的固体,很多都是海力士颗粒

网友: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641342965@QQ.com

网友(2023-01-18):
海力士的SSD和U盘,放一段时间掉盘和漏电,我遇到的太多,实在没办法,漏电王不是盖的,只要是海力士的芯片心里都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