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公路自行车修复照明灯,前轮有个发电鼓可以发电照明

楼主(2022-06-30):
公路自行车亲戚给孩子用,前轮有个发电鼓可以发电照明,对接的卡座掉了,自己简单修复下,现在是前轮灯光正常,发现后轮没有灯,自己装了LED灯用了2天也不亮了,上网购买了卤素灯泡电珠,测试正常,安装起来后轮还是不亮,回头在检查下什么问题

发电轮鼓 SHIMANO DH-3N30-A

发电轮鼓

卡座没有

接线

用热熔胶固定

测试前面正常

后面

装LED灯

LED灯光

测试可以,用2天不亮

网上购买

测试正常。安装上去还上不亮,回头检查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一般都是弹簧片接触不好或者生锈了吧

网友B:
led需要限流,恒流驱动的,这个发电电压不稳,车速快电压高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弹簧片接触不好或者生锈了吧

现在考虑前轮到后轮的线路是不是正常,因为,后轮有一部分线路是用后轮的挡泥板做电线线路,回头测试下是不是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需要限流,恒流驱动的,这个发电电压不稳,车速快电压高反之。

好的,所以后面购买灯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需要限流,恒流驱动的,这个发电电压不稳,车速快电压高反之。

好的,所以后面购买灯泡了,就是不亮,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发电机输出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LED灯,你要加个整流桥、电容

网友C:
这种发电机磨轮胎吧,影响骑行的感受吗

网友:
小灯泡好漂亮

网友D:
第一张图还是禧玛诺的标,后灯曾经亮过,可以检查一下到后灯的线路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好像过去老自行车就有安装自发电的。

网友:
看不清楚 是怎么发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电机磨轮胎吧,影响骑行的感受吗

这个叫发电花鼓,不磨损轮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发电花鼓,不磨损轮胎的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还是禧玛诺的标,后灯曾经亮过,可以检查一下到后灯的线路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

是的,考虑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电机磨轮胎吧,影响骑行的感受吗

不影响,没有什么感觉,不是磨轮胎,是发电花鼓的

楼主:
特别去TB买了3个9.9

网友:
这玩意真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发电花鼓,不磨损轮胎的

感谢回复,特意搜索了一下“发电花鼓”,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