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紧急求助bose蓝牙耳机维修

楼主(2022-06-30):
一款bose蓝牙耳机,看造型像soundsport,能连官方APP,但别人的拆开电池是纽扣的锂电池,我的拆开怎么是这种三线电池,关键问题来了,拆下来之前忘了拍照,现在不知道线序了,试了几种组合不开机,求会修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线序,或者和我同款的有拆机的拍个照给我看看线序可以吗?还有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型号耳机啊?原装接线是接P+  P-  和他们之间的应该是T标注位置三个位置,现在不知道哪个是P+哪个线是P-

网友:
这个不就三根线,也就那几种组合,会不会是其中一种测试时烧了

网友:
拆下来之前忘了拍照,现在不知道线序了

果断再买一个一样的吧,再拆一次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办法是继续拆,里边板子连线部分应该是有标注的
或者插上充电线,测量这3根线的电压,你懂的

网友:
三根线的线序组合应该就这几种吧~~ABC   ACB   BAC   BCA   CBA   CAB

网友:
有万用表就好办,测三根线的内阻,就可以判出来那个是正负极了,因为三线间阻值是不一样的,很特别

网友: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

网友A:
大概率是你第一种组合就烧毁了耳机了啊。POWER+和POWER-接反就烧了或者电池保护板检测到短路进入保护模式了。
死马办法:
1、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P+P-,如果没有电压,大概率电池保护板保护了,拿外接电源+接P+,-接P-,充电一下激活保护板即可。
2、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耳机的两线,如果无穷大(或近2v压降)再交换一下表笔后测得一个二极管压降,说明这时红笔接的是-,黑笔接的是+,剩下的是温度检测T端。
3、如果2不顺利,拿二极管档黑笔接一根线,红笔碰其他两根,找到压降最大的那组,接入电源看能开机不。反正,二极管压降大概为0.6v的都不能接入电源(红笔+黑笔-),反向如果压降大可以接入电源试机。
4、如果二极管正反都0.6V左右大概率耳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你第一种组合就烧毁了耳机了啊。POWER+和POWER-接反就烧了或者电池保护板检测到短路进入保护模式了 ...

果然电池保护了无输出,充电器充一下就激活了,就是后面怎么测+-没看懂,测下来要么是无穷大要么是0.6要么是2v,没看懂怎么操作啊,耳机烧了没有啊?

网友:
试试插上充电线充电,看看哪两根有电压

网友:
和我的耳机一样,原装电池容量小一点,我的也改成这个电池了刚好塞进去,如果没记错绿线接正粗黄线负细黄检测。我曾经接错后主控漏电了后来海鲜市场30包邮买了一块主板换上,很折腾!

网友:
耳机插充电线,先不接电池测下三根线哪两根线是充电电压再分别接入电池。单独的电池不接线先测下P+,P-是否有电压。

网友:
搞维修的,要学习冠希大神,拆机前必须拍照留念,否则后患无穷。

楼主:
耳机已废,接错线应该是主控已挂了,开不开机了,兄弟们,拆机要留照片啊好习惯啊,血淋淋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