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懂就问]win10自带驱动问题・_・?

楼主(2022-06-30):
刚装好了win10,系统安装包是无忧论坛下的精简版系统。
系统安装完成后,打开驱动精灵软件查看驱动安装情况。对几个被系统自动安装好的驱动很不了解,截图如下:

我是amd的CPU,不带核显!主板是微星,显卡是英伟达的gtx960。
自动安装上了amd的显卡驱动和amd声卡驱动是什么鬼?
更离谱的是,还有一个微星的显卡声卡驱动?板载螃蟹声卡驱动是另一个,已经安装了,在截图之外

我的理解是:独立显卡n卡,主板板载螃蟹声卡,不是驱动只安装这两个就行了么?win10系统自动安装这么多不相干的驱动干啥?
每个驱动个头还不小,400多M×3=1.3G啊
应该删除掉节省空间吧!

楼主:
布料太少的穷女人我不是很喜欢

网友A:
这个不是有才会装吗,没有这个设备也不会给你安装驱动吧,只能说明确实有附带设备

网友B:
为啥要用精简版呢?

网友:
衣服穿的多了不热么 而且现在照骗太多,不p不行了

网友:
看来你是真不懂,说是精简的系统那就不是微软原版的,那么好吧,有可能做镜像包的给你的驱动精灵有各种特性,虽说万能但不一定是最精确的,只是能用就好。所以你说的微软win10的BUG,微软不背锅。

网友:
不要用精简版的系统

网友C:
AMD显卡是APU上的显卡,AMD声卡是主板HDMI音频声卡,微星声卡是独立显卡的HDMI声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料太少的穷女人我不是很喜欢

这个,太平公主?

网友D:
你仔细看看,那个AMD驱动不是显卡驱动,是板载HDMI端口音频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精简版呢?

因为相信精简版会更小更强,原版臃肿负载更多拖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有才会装吗,没有这个设备也不会给你安装驱动吧,只能说明确实有附带设备 ...

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E:
win10没啥问题,你这第三方软件问题很大,英文显示是声卡驱动,中文显示是显卡驱动,建议这软件去考个英文四六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显卡是APU上的显卡,AMD声卡是主板HDMI音频声卡,微星声卡是独立显卡的HDMI声卡 ...

是这样啊!
我没有核显,也不用HDMI音频,那卸载掉这些驱动省空间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看,那个AMD驱动不是显卡驱动,是板载HDMI端口音频驱动

是这样啊

网友F:
update会自己下认证版驱动,而且速度很快,如果安装时就联网的话,装完系统驱动基本都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pdate会自己下认证版驱动,而且速度很快,如果安装时就联网的话,装完系统驱动基本都打好了。 ...

体验到了,会帮装驱动,后来发现安装的显卡驱动版本过低,就驱动精灵更新到最新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没啥问题,你这第三方软件问题很大,英文显示是声卡驱动,中文显示是显卡驱动,建议这软件去考个英文 ...

看来得换个靠谱点的第三方驱动软件了。
其实这个驱动精灵名气挺大的

网友:
这些都是联网之后系统自动装的,不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
大部分是驱动精灵显示的问题,audio说成显卡,普通网卡驱动说成微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