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三星3D MLC颗粒2258H开卡,只能开一半求教

楼主(2022-06-30):
昨天入手了一个2258H的316板,贴怪怪的三星K9PKGY8S7A的3D MLC颗粒,认盘正常,开卡只能开一半容量,开的一半容量写入要掉速,读速不错,求各位大神指教,如何开全容不掉速容量设置里不设自动卡在PRETEST。

网友:
闪存贴错位置了?同等大佬解惑

网友:
指定120G开试试,或者双贴后再开250G

网友:
很好的回答

楼主:
按上面设置指定120G,停在PRETEST,还是不行。看来真的再找一片颗粒贴上开256了

网友:
三星奇奇怪怪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三星有时很莫明其妙,这个颗粒前期怎么也开不了,放了一段时间再开就成了,

网友:
拆下来上3268或者903清空下试试

楼主:
开一半容量,应该与清空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