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价值28元的3.7v雷铭电动螺丝刀P0L-DW02-4.2

楼主(2022-06-30):
拆个28元的电动螺丝,雷铭的,应该是小机器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了,还有更便宜的15元,那个是塑料齿轮,跟着不是一个级别,大家看看内部,这是最新款,看看有改进没,塑料齿轮箱,外齿圈就是塑料波箱外壳,不是大品牌那种钢的,行星齿是钢制,输出轴的轴套也是钢制,比15元那种强多了,最起码寿命高了,2级行星齿,电机很瘦小,加了磁屏蔽层,还算良心,漏磁不严重,比这个品牌直的那种3.7v漏磁要好一些,电池是不知名的杂牌电芯,1500ma,实测不知道多少。

网友:
家庭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类3.7v的有全部金属齿轮箱的吗?

网友:
这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够用就好,毕竟价格摆在这

网友:
这种不都是8.7远吗?

网友:
齿轮都金属了,箱子不整成金属

网友:
实际上,这种电动螺丝刀,也不会拧太大的螺丝,这样就够用了

网友:
大用途没有,小用途也不多

网友:
这类电动螺丝刀普通家用应该足够了,性价比不错

网友:
不错的说,有那种全塑料的,根本没法用

网友:
请教一下屏蔽层指的是电机外面套的那圈吗?

网友:
如果是标准件,可以试试从其它坏的拆金属齿轮箱换上。

网友A:
在论坛老站用M币跟坛友换的。原来用的是镍氢电池,坛友已经换了动力锂电池(我换的是金属齿轮、电池LG HE2(2500mAh,20A放电)。到手只用了两次,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才想起来这个螺丝刀!

网友:
总是买些用不到的,闲着,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老站用M币跟坛友换的。原来用的是镍氢电池,坛友已经换了动力锂电池(我换的是金属齿轮、电池LG HE2 ...

转速太慢,到手就是吃灰,就用过一次

网友:
金属齿轮家庭不常用挺好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实用工具。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在家吃灰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