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淘汰的电子镇流器改速热电铬铁

楼主(2022-06-30):
前些天做了个zvs速热铬铁,今天见手头有几个淘汰了的电子镇流器感觉原理上也可加以发掘利用,于是先短路了它的灯丝一端,拿了个12V车用顶灯灯泡作负载,功率表显示有20W,贼亮!看来也是可以做速热铬铁了。
因手上没有合适的漆包线,用一根较粗的塑料多股导线在原电感上绕了三圈,原电感的线路不动,串在输出回路。灯丝一端短路,保留原高频振荡电容(这个电容不用会导致输出功率不够)。
试机按下按钮铁丝立即冒烟,化锡也太快了,大焊点也不惧!比那个zvs电路还给力!
也不必担心市地隔离问题,经电感改制的高频变压器输出的低压大电流还是安全的,当然市地输入端及开关处必须做好绝缘。
wechat_upload165655664862bd0c6843bb8
wechat_upload165655664962bd0c69a28ea
wechat_upload165655665162bd0c6b3af1d

楼主:
传不了视频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A:
废物利用,这个改造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物利用,这个改造很有意义。

主要是改制极简单,几乎不用另外零配件就可上手,就准备一个输出连接头,0.5米多股导线外加一个普通夹子上的钢丝手柄改成铬铁焊嘴就行了,也不用做手柄,原镇流器外壳充当了还有利于整体散热,里面有青壳纸绝缘。

网友:
高明呀,是不是高频铬铁原理呀。

网友:
烙铁这东西主要看头,电源和控制无所谓。
搞个发热丝,合适的电流就能秒热。

网友:
废物利用确实有视频更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用电子变压器改更省事儿,以前有很多坛友改过,干粗活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不错

网友B:
“用一根较粗的塑料多股导线在原电感上绕了三圈,原电感的线路不动,串在输出回路。”是怎么接的,方便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C:
废物利用确实有视频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确实有视频更好了

试了多次没看到有上传视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较粗的塑料多股导线在原电感上绕了三圈,原电感的线路不动,串在输出回路。”是怎么接的,方便画个 ...

有的板子多了个c4,这时可以去掉c5。
wechat_upload165659847962bdafcf638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较粗的塑料多股导线在原电感上绕了三圈,原电感的线路不动,串在输出回路。”是怎么接的,方便画个 ...

忘了说如去掉c5后也必须短接,否则电路不工作,输出回路要保留一个电容,不然可能炸管。

网友:
绕三圈方向有没有要求。

网友:
如果用哪种12Ⅴ卤素灯镇流器会不会更牛?

网友:
原来 可以这么 用~~~~~~~

网友:
正好有这种镇流器,等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