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高成本不实用的另类新能源充电电源控制器

楼主(2022-06-30):
在公司自己安了一块电表专门为自己的车充电,因为我的车属于骗补的那种厂家,表显310实际里程小心慢速行驶在250左右,所以虚标严重,表显电量超过88%-91%以上就是虚电,会在很突然的就达到100%然后停止充电,最主要是达到100%以后要行驶差不多30公里才有能量回收,然后还有致命的是显示剩余几十公里会突然掉电到0,综上所述,所以自己做了一个充电的控制器,检测系统充电时候接近满电(88%左右)电流会降低到2A(220V端的交流电流大概在3A)左右就停止充电,另外,对于长期驾驶同一辆车的人来说,100公里耗电量是基本固定的,所以系统中有充电电量(度数)设定停止,比如我的车城镇道路大概100公里耗电15度,现在行驶了80公里,那么我就可以设定充满12度就停止,当然肯定有定时启动,定时停止,延时启动,延时停止。当然系统中只要打开了这些设置,那么任何一个条件达到都会停止。

当然为了防止误动作,每个条件达到后都有大概一分钟的防误动作时间,如果持续40秒左右则停止充电,然后20秒后断开充电机电源。启动则相反先启动充电机电源,20秒后在充电开关。

网友A:
霍,好高级,话说为啥要买骗补贴的车呢

网友B:
看着有点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好高级,话说为啥要买骗补贴的车呢

价格便宜嘛,4-5万买个续航250公里的SUV也不亏嘛,一个老头乐都要大几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复杂啊

这个应该算简单吧

网友C:
私人订制专属充电桩,小心被厂家抄作业卖高价

网友D:
好专业,但是还是建议买不虚标的车

网友:
独家制作,个人专享

网友E:
御捷,领途,华旗,云度,这里面有没有你的牌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嘛,4-5万买个续航250公里的SUV也不亏嘛,一个老头乐都要大几万嘛。 ...

相比现在没补贴的五菱宏光3万多也不贵啊,那个续航170

网友G:
各种行业都在套现国家的补贴,小到个人 大到全国大型国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人订制专属充电桩,小心被厂家抄作业卖高价

这玩意不会,成本极高,图片中的东西1000块你绝对不会买,但是图片中的成本加起来超过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专业,但是还是建议买不虚标的车

准确来说,电动车都虚标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御捷,领途,华旗,云度,这里面有没有你的牌子?

没有,我的是猎豹,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值,毕竟4.5万的SU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比现在没补贴的五菱宏光3万多也不贵啊,那个续航170

我的是猎豹CS9EV,空间大很多哟,,当然耗电也大,标称48度电,其实从趴窝到充满也就39度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行业都在套现国家的补贴,小到个人 大到全国大型国企

嗯嗯,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吧,但是不管如何灌溉,轮不到按月纳税的**人和达不到纳税标准的普通人,

网友:
电车还是再等等吧

网友:
电池寿命到的时候换电池就麻烦了

网友:
PLC都用上了,高级。好想学PLC,但是没钱买实物来玩。

网友:
这个太高级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