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这种贴膜键盘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6-30):
今天看到同事电脑上贴了一个数字键盘,贴在触摸板上,然后电脑端安装驱动,就感觉挺神奇的,小白嘛,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让电脑识别的呢?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和手机触摸屏原理类似吧 模仿在手机上用计算器

网友:
就一塑料片吧,然后电脑端软件可以识别触摸板上触摸点的位置即可。

网友:
装驱动应该是为了给手写板增加坐标识别吧。

网友:
应该还是用的触摸板的定位,然后用软件识别出来

网友:
试一下只装软件不贴膜就知道了,应该主要是软件在起作用,贴膜只是让你知道点哪个位置对应哪个按键

网友:
东西不值钱,靠驱动给触摸板划分区域识别

网友:
就是驱动软件起作用,把电脑触摸板,识别成多个区域,触摸到那个区域,就模拟数字。

其实上面那个透明塑料板的作用只是,人眼能看到数字区域,方便按。

网友:
又在收割智商税了

网友:
手里拿的就是个塑料片~

网友:
不难理解啊,贴膜只是辅助你人眼识别的,软件是读取坐标输入对应数字,你不贴照样能用。

楼主:
是啊,这个贴膜必须得和触摸板大小一致才行吧?相当于软件把触摸板给重新定义了按键区域,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A:
可以验证一下上面的说法,就是只装驱动不贴膜,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验证一下上面的说法,就是只装驱动不贴膜,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嗯,贴膜本身没有什么芯片什么的,就是一个塑料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贴膜本身没有什么芯片什么的,就是一个塑料纸

设计那个人挺聪明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发个驱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那个人挺聪明

嗯,已经获得两轮融资了好像

楼主:
驱动太大无法上传啊,各位有兴趣的就搜一下吧,避免广告嫌疑,就搜 nums键盘驱动

网友:
模仿在手机上用计算器

网友:
手里拿的就是个塑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