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解叉车用的EMFULL行走驱动器

楼主(2022-06-30):
一共六个接线柱,上面黑色的是电源负,红色的是电源正。中间那个不带橡胶套的是空脚,估计是做桥接接头用的。

下面三个,黄蓝绿是UVW三相交流输出,接电机。

看电路结构,应该是输入36V直流,然后经过开关电源降压到12v5v等等,各路控制电源。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黑色的圆环,应该是电流互感器。

三根柱子是UVW输出,好多贴片的功率场效应管组成三相全桥。

网友:
类似于vvvf控制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跟电动车的差不多,就是功率大小

网友(2022-08-09):
还以为驱动器件是大功率模块呢,结果是多个MOS管并联的,估计是为了减低成本呀。

网友:
那么大的机器,就这么小的控制器,见识了。

网友:
就是电动车的驱动啊,我在电车厂拆过。

网友:
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