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S/2键盘公头能不能直接换成USB公头(纯属好奇提问,别建议我卖新键盘)

楼主(2022-06-30):
百度了一下,有说能行的,且有详细的接线方法。
有说协议不同,要加芯片啥的。
淘宝搜过转接头,卖家说行,买家有评价用不了的。
有些转接头的价格都超过一个新USB键盘的价格了。
就想问一下,坛里有人折腾过没?直接换个接头究竟能行不?
本来可以试一下的,天太热,人就有点懒了,动手折腾不如动口问哈。

网友:
肯定不行,PS/2接口不能热插拔,协议和USB不一样,要转换器,PS/2的都是古董了,还能用?

网友A:
以前有过PS/2转USB的转接头的嘛,当初USB刚出来那会,很多很多,,一般的就行。

网友:
转接头,几元钱和十几二十元的差别就是兼容性问题,十几二十的应该有芯片解码转接的,我自己手上有一个,便宜的以前买过一个对某些键盘或者主板可能不能用

网友:
USB是USB ,PS/2是PS/2。如果能直接混接,那主板还要分别设置不同的两种接口干什么?

网友B:
虽然协议不同,但某些键盘是支持双协议的。支持双协议的键盘(鼠标)可以直接换头,或者用不带芯片的转接头。

网友:
自己上网找下  接口定义就知道行不行了  统一标准

网友:
少数可以,大部分不行,看主芯片

网友:
换过一个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过PS/2转USB的转接头的嘛,当初USB刚出来那会,很多很多,,一般的就行。 ...

现在淘宝上转接头也很多啊,有的几块,有的几十块(比键盘还贵但也有人买

网友:
我折腾过几个,都没成功。就像8楼说的:少数可以,大部分不行,看主芯片。

网友:
4块多包邮的转接头就可以,我已经改过一个键盘了。刚查了查,涨了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上转接头也很多啊,有的几块,有的几十块(比键盘还贵但也有人买) ...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可能改的是几百块的键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协议不同,但某些键盘是支持双协议的。支持双协议的键盘(鼠标)可以直接换头,或者用不带芯片的转接头 ...

支持正解!办公室里还有双协议的罗技键盘,附带了转接头,但好些别的键盘不能用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没有PS/2口了吗?DELL电脑十年前就没有这个口了,想不到现在的DIY主板也没有了。

网友:
买一个转接的就行了,自己的樱桃就是用的转接。

网友:
PS/2转USB的转接头

网友:
带芯片的转接头肯定可以,不带的需要键鼠主控支持,大多数是支持的,这个看运气...

网友:
转接头,几块钱的事

网友:
几块钱搞定的事还动手??618多弄几个红包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