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夹娃娃机更换绳子

楼主(2022-06-30):
娃娃机的绳子磨损严重,购买新的更换

拆开

更换新的

网友A:
这玩意是个什么策略,怎样才能抓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什么策略,怎样才能抓得到?

没生策略,就是程序设定概率,十中一,或者二十中一,或者三十中一,20次只有一次不会松夹子,其余的次数就是会松夹子。如果非要说策略,就是站边上看别人8.9次连续没中,你再去,机率很大,不过很有可能会被打。

网友:
如果生意不好就把概率设置大一点,如果耍的人多就把概率设置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生策略,就是程序设定概率,十中一,或者二十中一,或者三十中一,20次只有一次不会松夹子,其余的次数 ...

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技巧,就在于爪子松不松对吧,抓的位置再正,只要爪子一松,就必定滑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技巧,就在于爪子松不松对吧,抓的位置再正,只要爪子一松,就必定滑下来 ...

对的,松不松是程序设置了概率的。如果你技术很差,浪费掉1/20那一次的话,又得再循环一个20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个什么策略,怎样才能抓得到?

设置中奖概率数值越大越难中。(例如20,指玩20次中一次)
A1:强抓力调整根据礼品大小重量调整到刚刚好能抓起礼品即可
A2:弱抓力调整能使抓子保持闭合,又不能抓走礼品的力度。建议(8-10V)
A3:弱抓力后调整能使抓子保持闭合,又不能抓走礼品的力度。建议(8-10V)
A4:中奖抓力调整根据礼品大小重量调整到能抓朱礼品不掉下来
A5:抓起的高度即强抓力的时间,时间越长能保持夹住公仔的时间越长,就是公仔能抓起来的高度了

网友:
长见识了,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有技巧的……

网友D:
楼主泄露商业机密喽

网友:
发家致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泄露商业机密喽

没有什么,都是人设计的,肯定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