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1020打印机修复卡纸故障

楼主(2022-06-30):
HP1020打印机修复卡纸故障
连续打印出现卡纸故障
百度下,发现是进纸连杆不回,拆开将弹簧多旋转几圈。

进纸连杆

进纸连杆

进纸连杆弹簧旋转紧

弹性正常

测试正常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了,一张张打了,前几年换定影膜拆了无数遍,实在不想再拆了

网友:
我佳能喷墨需要用手推一下纸张,才能打印,打印是没问题,只是要手动推一下纸,现在还没时间修。

网友B:
上次我的1020也是卡纸,发现那个继电器不能释放,把双面胶清理干净,贴上电工胶布,就没再卡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了,一张张打了,前几年换定影膜拆了无数遍,实在不想再拆了 ...

哈哈哈,我刚刚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1020也是卡纸,发现那个继电器不能释放,把双面胶清理干净,贴上电工胶布,就没再卡纸了。 ...

我这个继电器是正常的

网友C:
公司里面好几个hp1020,也是这种毛病,经常出问题,都30块,卖掉了,
看样子我需要买1个,回家修修??

网友:
好多年前也修过。当时是电磁铁上的垫子老化有粘性。清理干净就可以了。这个情况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款打印机打印图片缺色,文字正常,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面好几个hp1020,也是这种毛病,经常出问题,都30块,卖掉了,
看样子我需要买1个,回家修修??
...

处理一下卖价可以加200

网友:
一代经典啊

网友:
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卡纸了。

网友:
1020就跟一玩具一样,轻飘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面好几个hp1020,也是这种毛病,经常出问题,都30块,卖掉了,
看样子我需要买1个,回家修修??
...

30块一个啊,太超值了!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啊?就是邮费可能会高过机子价格了!

网友:
1020打印机系列有个通病,就是时间久了,图三那个电磁铁要出问题,通电吸合后不能回弹,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在内侧贴一张纸就能解决不进纸和持续进纸卡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1020也是卡纸,发现那个继电器不能释放,把双面胶清理干净,贴上电工胶布,就没再卡纸了。 ...

我也是用电工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面好几个hp1020,也是这种毛病,经常出问题,都30块,卖掉了,
看样子我需要买1个,回家修修??
...

公司用基本可以修复

网友(2022-11-01):
20年疫情我还380块买的

网友:
前几天刚修好我家的hp1007。以前打印的时候连续进纸,啪塔啪塔的一直响,凑合着用了好长时间,最后实在忍不了了,在电磁铁上粘了一层透明胶带和纸,问题解决了。看来是hp打印机的一个通病。

网友:
大概率式离合器的问题,故障现象:单张打印没事,连续打印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