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有i3型3d打印机 Z轴电机固定座stl格式的打印件

楼主(2022-06-30):
做了一个激光雕刻机
corexy 型的
用的3d打印机 Z轴电机固定座 固定电机
结果 架子掉地上了
把固定座给摔断了
想打印一个 没有stl 文件
自己搞 也太麻烦了 得量尺寸
谁有这个文件 给一份吧 (不要全套一体的!只想打印这一个)
就要Z轴固定座

网友:
向卖家要或者自己量吧。

网友:
机器和机器不一样,尺寸不一定合适

另外这种打印的零件根本就是糊弄事,尤其用PLA打印的,建议换金属件,不然以后有你受的

网友:
如果方向不对,就在切片软件里自己镜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