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换电芯竟然可以直接换不锁死,只要注意这一点

楼主(2022-06-30):
图片死活上传不上去

电池型号是w370bat-8  clevo准系统w3x0ST系列原装电池 神舟型号是k650c系列,标称76.96wh,5200mAh。拆之前就大概能算出来是4串,每串3.7v,没有5200mAh的18650,所以18650是2600mAh,2个并联,一共8个电芯
起因是这样的:
最近笔记本电池坏了,拔电源适配器直接断电关机
不拆电池连线在线测电压发现靠近负极的两串电池电压为负值,说明已经不正常了,假如会锁的话已经锁死了

于是直接断掉保护板与电池之间的所有连线,不用其他电池保持住保护板电压,电芯拆下来发现靠近负极的2串变成开路了,电压0v,正负极之间是断开的,内阻无穷大

我之前用可调电源接到保护板电池端正负极,同时用4个10k电阻分压模拟电池,发现这样不行,一拔掉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时,电脑显示请稍后转圈然后关机。说明可能保护板给电脑发送电池不正常的信息,然后电脑关机了(先焊电阻到保护板上,然后接上16.8v可调稳压电源,但是用万用表测保护板几个电压探测点时发现电压一直跳动,也许说明16.8V电源+电阻分压方式行不通或者选用电阻太大了,电压波动超过保护板认为正常电池的电压范围)

后来不死心,焊了4个大约3000mAh的同规格的拆机软包电池上去,先把电池正负极首尾相连,然后焊接保护板负与总电池组负极,保护板VL与电池组第一个结点,VM与电池第二个结点,VH第三个结点相连,然后保护板正极与电池正极之间连上万用表20A挡。

然后把保护板插到电脑上,奇迹发生了,电流表显示充放电都正常,拔掉适配器电脑不关机了。
换新电池容量校准方法:充满(必须等到充电功率降到0,显示100%不算)再用到自动关机再强制开启容量会更新(从11322mWh更新到了12106mwh,算了下远不如新装进去的电池约为3.7*4*3000=44400mWh,要多更新几次,我这个电池每次只能多一点,大概每次只能更新多出目前记录最大容量的6.9%~7%)
顺带发现电脑软件读取保护板充放电功率大约比万用表电流乘以电池电压低了11%左右,电脑显示不准

有网友说有的电池断电也不锁死,但是本坛以前有人拆过 和我同型号的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8589),保护板一模一样,他就锁死了,看他的帖子他整了半天也没弄好,怎么破?

我猜测是他接的顺序不对,正确顺序接上电池保护板根本不会锁死,或许所有笔记本电池都是这样,先把电池组串并联接好,然后把保护板按照我说的顺序接好那几根线,可能所有电池都不会锁吧。

补充内容 (2022-7-3 16:50):
显示mW mWh功率能量 相关不是电脑不准,是电脑只是计算了电流,功率是直接乘以3.7*4的标称电压间接推断的。3.7/4.2正好与偏低的11%类似,

补充内容 (2022-7-6 13:31):
昨天测试过程中不小心在用电的过程中断了保护板vl与电池结点的连线,电脑直接黑屏关机,但是重新接上又能充放电,看来我这个保护板压根就不会锁

网友:
啥牌子的电脑呢

网友A:
可能我理解能力不太好,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理解能力不太好,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哪里不明白?

网友:
文化低 没看懂

网友B:
看不懂,没明白什么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没明白什么过程

只要看懂红字就行了

网友:
看来不只我一个人没看懂。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没明白什么过程

网友:
表达有问题  也没有看懂

网友:
经过前辈们的努力,我就只读红字。

网友:
楼主表达能力不太行呀,不过我换过,总结两句吧:

①换电池过程中, 保护板不能断电,也就是说,先并联电池保持供电,再拆旧电池进行更换。
②PS:要是保护板不带锁的,就没那么麻烦,直接干!

网友:
图片无法上传,是不是分辨率太高了,比如超过4000px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保护板,即使是电池沒电了,也不会锁死。后面电池从低到高焊接就好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这一波文字下来,作为拥有本科文凭的我,表示没看懂。

网友:
要是带个简图就好,或是实作照片,就好理解了,我多半是看图。

网友:
楼主的电池读取软件是哪个?分享下呗,我的K660E没有这个软件,楼主画张简图呗(4个软包电池和原笔记本电池如何连接),图文并茂就好懂了

网友:
又不是所用电池断电都会锁死。

网友:
笔记本电池自带的库伦纪一般只会变小不会变大,毕竟电池只会越用容量越小而不会是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