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7B PRO和UT139C放一起拆机测评,避免过多灌水!

楼主(2022-06-30):
这两款表跟上次的六块表,都是同一个坛友寄过来的。清一色的0660方案!
优利德UT139C被坛友改了9999计数,139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提醒,通断档第一下反应速度不错,变频器电压可以测量,频率无法测量!用料做工不错,个头适中!
优利德17B  PRO跟上次测试的18B PRO数同一个系列!做工很好,就是贵!这个17B到手精度很差,凑合校准了几个档位!支持变频器电压和频率测量!二极管档有声音提示,反应比较慢!

网友A:
楼主是校正仪表的干活吗

网友B:
修大师,139e的校准方法也是一样嘛。还有就是我记得139c和e差别就是那个模拟条,咋背面芯片差别那么大

网友:
2个一起发不就是积水了吗,反正要么是灌水,要么是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大师,139e的校准方法也是一样嘛。还有就是我记得139c和e差别就是那个模拟条,咋背面芯片差别那么大 ...

139E我没玩过,不清楚校准,139A我有,A的校准方法跟C也不一样。不过方法都大同小异,都是按住某几个键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校正仪表的干活吗

谈不上校正,瞎搞搞。没有资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都不错啊

是的,网友买的这些0660的表,基本上是这个芯片方案的做工用料的顶配机型了。价格相比常见的0660的表,也是贵的一批。

网友:
在用15B PRO,挺不错

网友:
现在连玩的时间也没有了

网友D(2022-08-11):
引用 网友B:
修大师,139e的校准方法也是一样嘛。还有就是我记得139c和e差别就是那个模拟条,咋背面芯片差别那么大 ...

哥们能否帮个忙,我的139E备份丢了,能否帮忙备份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们能否帮个忙,我的139E备份丢了,能否帮忙备份一个

139e怎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9e怎么备份?

24C02芯片 读出来

网友:
楼主万用表真多哈!

网友B:
139e就是这个芯片吧?直接5根针插旁边的5个插孔就可以读芯片了吧?不需要把芯片焊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e就是这个芯片吧?直接5根针插旁边的5个插孔就可以读芯片了吧?不需要把芯片焊下来 ...

咋感觉那5个插孔不对应芯片脚

网友(2024-02-02):
全都拆了,啥电容都不用,既不怕漏液,又不怕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