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个电脑ATX电源航嘉HK280-22GP

楼主(2022-06-30):
在角落里,发现个航嘉HK280-22GP电源,看体质蛮好的,就想着改个0-30V可调电源.拆开后发现,初级保险,两只电容,桥堆都炸了,修好后在测输出电源正常后在改.维修过程就不在叙述。改这个只用了一只10K电阻跟精密可调10K.其他的就只是拆拆……。

楼主:
这一堆都是拆出来的。先用小的精密可调试。改好后在换3590S电位器见意用这种好用,之前改了个调压调流的用的是长城350电源所以这次只想改个电压的用做T12焊台。

楼主:
这个是这前用长城350改的0-30V 0-6A调压调流电源。

楼主:
长城ATX300P4 电源最在电流6.5A

楼主:
最大输出电压31v

网友(2024-11-19):
不错,恭喜成功

网友:
要有hk280-22的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2024-12-30):
我也改成功了电压0~30V;电流0~20A(3V电压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