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微信跳一跳物理硬件外挂

楼主(2022-06-30):
求有会做的的大神吗

网友A:
这是根据两点位置,计算按下去的时间,再以这个时间来控制电容笔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两点位置,计算按下去的时间,再以这个时间来控制电容笔弹起? ...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我只想买个成品,这些都是网上看到的

网友:
电脑端也可以玩,用电脑软件做更简单。
成品多少钱?

网友B:
很早的时候,做过,每次用游标卡尺量距离,再将距离数据输入进去,按下自动键后,单片机会执行每次按的时间,很准,每次都会跳到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的时候,做过,每次用游标卡尺量距离,再将距离数据输入进去,按下自动键后,单片机会执行每次按的时间 ...

终于找到你了

网友C:
软件外挂,累计一个多小时一万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外挂,累计一个多小时一万六。。。

我要硬件,不要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硬件,不要软件

你不会在做作业或者毕业设计吧? 还是怕封号?目前我是没有结束,不确定会不会清零积分。
这种非标没有量的东西,没个两百块不太值得。
当然,目前找个软件我是不打算公开的。

网友(2022-11-03):
我以前做过用usb摄像头拍照,程序分析出距离,再由串口通知单片机来按,基本百分百几率

网友:
这种水贴也能加分?

网友:
7:/ 做个物理外挂玩跳一跳;êê6RHaP4jn5x8êê咑幵ĎØúŷÎņ搜索
这是我做的 全自动物理外挂 复制到抖,,,音

网友:
2个滑动电阻,理论上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