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米家H300负离子吹风机拆开清理

楼主(2022-06-30):
进了头发的米家H300负离子吹风机,拆开研究清理一下。防尘网用白色的拆机片拆开,基本接近无损。按键用7mm热熔胶棒用火机加热一下,然后粘住拔出来,也可以做到损拆开的。防尘网装回去缝隙变大了一点。拆内筒时一开始不知道要逆时针旋转,硬拉了一下,把电机的扣位弄断了一个。
图片传上来顺序乱了凑合着看吧。

网友:
负离子吹风机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负离子咋产生的?负离子发生器在哪里?

网友B:
前排提醒一下,这种负离子电吹风,不要用来吹手机,换电池/换屏幕什么的,负离子的电荷可能会导致手机功能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排提醒一下,这种负离子电吹风,不要用来吹手机,换电池/换屏幕什么的,负离子的电荷可能会导致手机功能 ...

看来你有过经验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小米家的东西,就是用的时间不长,质量不稳定,用的时间长短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离子咋产生的?负离子发生器在哪里?

插头线旁边的小方块就是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噱头大于实用。。。。。。几元钱的小负离子发生器聊胜于无。。。。。。

网友:
看着小米吹风机的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负离子的浓度少,用处不大;而浓度太大,对身体有害无益。这类机子噱头大、实用小。

网友:
做工用料非常不错,想买

网友:
用过同款吹风机的确不错了。

网友:
负离子用处不大,应该换成高速风扇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照片拍的很详细

网友:
能无损拆是高手

网友:
看上去挺有良心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负离子也就是防个静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