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orx wx242拆山竹塔扇清灰

楼主(2022-06-30):
242买来几天了不拆点东西有点心慌,机会来了。今天家长说买的塔扇有点嘎子嘎子的异响,趁此表现一下。242最小档扭力还是偏大,拆这些二次塑料制品很容易拧烂取了三根弹簧后用的二挡拧的,不敢拧太紧了。怕装回去时把塑料根部拧烂。这塔扇外表光宣功能多多,其实就是一次性产品。电机空载久了都发烫。这次拆开本打算改成无刷电机的,感觉工程量有点大,而且先天骨骼太差放弃了。还有242虽说同心度不好但转速不高不影响使用,做了个小三抓夹转头在一些木板塑料件上打些精度不高的小孔也挺方便的。反而觉得他按钮开关处开口太大容易进灰进水。

网友A:
这不是罩级电机,铭牌是都写的那么清楚是电容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罩级电机,铭牌是都写的那么清楚是电容运转

写错了多谢指正

网友B:
塔扇的风力如何 占地面积少 适合小地方

网友C:
你这242是第一坏吧

网友:
谢谢楼主塔扇拆解

网友:
这一类的风扇质量都偏差,去年买了三、四个都试了下,都退了,最终还是给孩子买了个传统的桌面风扇

网友:
塔扇风比较柔

网友D:
   塔扇就是个工业垃圾  同城 10块钱 送了两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塔扇的风力如何 占地面积少 适合小地方

塔扇出风面是树起的一条线,摇头就是一个平面,使用体感上不像传统风扇那样有时顶到头吹,吹的头疼。塔扇就感觉整个身子都在受风,有点自然风的味道,一股风来一股风去。吹起要比传统的风扇柔和些。就是我这款用的塑料太差了,是再生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塔扇就是个工业垃圾  同城 10块钱 送了两个   ……

塔扇真的要比传统的风扇吹起舒服,只是我这个材料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242是第一坏吧

现在粘好了,感觉比原来的结实,档位声也清晰干脆了。

网友:
可惜的是叶轮里面不容易清理,只能用清洁剂去灰。

网友:
全部都是玩具级的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塔扇出风面是树起的一条线,摇头就是一个平面,使用体感上不像传统风扇那样有时顶到头吹,吹的头疼。塔扇 ...

吊扇岂不是更舒服

网友:
我的塔扇也是叽叽响,也准备拆了贴一些减震胶皮,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风扇好高级啊

网友:
触摸的,好高级!
话说,我咋还没捡到塔扇?

网友:
是不是要定期润滑呢

网友:
这个看应该还好,不是阻容降压的,是用非隔离芯片降压输出5v或者3.3V的看到背面的SO8芯片,还有一个套热缩管的工字电感了吗?
电扇线圈切换用了几个to92的小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