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年前的16MB朗科和256GB闪迪同台

楼主(2022-06-30):
翻出来一个16MB的netac onlydisk(启动型)优盘 ,应该有二十多年了。朗科双启动优盘可支持USB-FDD/HDD双重启动,是朗科独有专利技术,应该是2000年前后买联想手提配送的启动盘,插进电脑,还是好的。256GB的SanDisk Extreme Pro的读写速度可以媲美固态硬盘了,容量是当年的朗科优盘的1.6万倍!我们也见证了科技的进步。

网友A:
当年的U盘和储存卡的寿命是永久的,只要不是意外,一般是不会坏的,手头也有几个,可惜都是512M,最大的2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U盘和储存卡的寿命是永久的,只要不是意外,一般是不会坏的,手头也有几个,可惜都是512M,最大的2G ...

永久?意外?一般?真是矛盾

网友C:
10M 足够小容量的, 上世纪末的U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U盘和储存卡的寿命是永久的,只要不是意外,一般是不会坏的,手头也有几个,可惜都是512M,最大的2G ...

当年的技术不行,特别容易坏

网友:
最初的是SLC,的确很长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久?意外?一般?真是矛盾

自信点,把一般去掉

网友:
110纳米的slc

网友:
当年U盘就很少很稀罕。

网友:
有一只02年的,当时买来是为了模似1.44M软驱启动。20年了里边文件还在。

网友:
这U盘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卖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久?意外?一般?真是矛盾

意外一般是指外力物理损坏,还有静电,电压不稳,带电插拔防护做的不好等等,不是说SLC的设计寿命,所以,并不矛盾

网友D:
测一下速度,看看速度怎样

网友E:
以前的内存少,主要还是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速度,看看速度怎样

usb1.1数据传输接口,快不到哪去。再者16MB的容量,测试软件估计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 足够小容量的, 上世纪末的U盘吧

1999年7月,朗科(Netac)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款USB闪存盘——朗科优盘(Onlydisk),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闪存盘行业;2001年10月,朗科率先推出启动型优盘,突破软盘软驱的最后防线,扩大闪存盘的普及;2002年3月,朗科推出双启动型优盘;2002年7月,朗科又正式推出全球首款USB2.0优盘(U2型)。

网友:
当年U盘就很少,32的就算不小的了!

网友:
2002年左右买联想电脑送了个16M的U盘,哪时觉的老大了,就是用时都得先安驱动

网友:
u盘从诞生也没有20多年的亲?
大约21年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内存少,主要还是技术不行

不是技术不行,是那个年代的程序员都是大佬能写出占用空间小的程序,不像现在的可能1G的程序有200M都是注释,不然时间久了维护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啥
那个时候的16M已经算是大容量了,毕竟一张软盘才1.44M,这一个U盘顶将近10张盘了。
至今仍记得当年看的《电脑爱好者》上有一个段子,说某某输入法凭借一己之力把硬盘装机容量推上了新的高度,在那个普遍硬盘还是20G的年代,操作系统安装完才300M上下的时候,某输入法轻松的把安装后占用搞到了10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