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碟刹原理图解

楼主(2022-06-30):
液压碟刹原理图解

网友:
厉害了 先收藏再说

网友:
介绍得真详细,厉害厉害

网友A:
同一个主题可以发几个帖,厉害了!再说用卡尺量那些参数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十个厂家有十种不同的参数

网友:
用了3年的油刷,换过两次刷车片。最后泵不回弹了。换掉下泵后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主题可以发几个帖,厉害了!再说用卡尺量那些参数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可能十个厂家有十种不同的参 ...

开始以为简单,结果深入学习研究发现并不简单。这是一个过程。

网友:
介绍得真详细,

网友B:
山地自行车碟刹好像是线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地自行车碟刹好像是线控的。

也有油刹的。全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油刹的。全都有。

油缸在哪?没见到像电动车那样有油缸,还有那根钢丝是做什么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在哪?没见到像电动车那样有油缸,还有那根钢丝是做什么用得?

油缸的自行车只有好几千的有。我这就几百元,当然没有。钢丝就是刹车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的自行车只有好几千的有。我这就几百元,当然没有。钢丝就是刹车线。 ...

在北京的时候同学骑小两千的也没有,小区里有几辆也是线控碟刹。

网友:
这个帖子倒是说的差不多全对了  说明做了功课了    不再是坚持真空力回位了  弱弱的说一下   汽车的碟刹卡钳没有刹车片回位的弹簧或者弹片  只有俩轮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的碟刹有回位弹片或者弹簧

一般新车2000以下自行车  3000以下电动车 都默认不是油碟(自行车是线碟) 以上才可能是油碟   电动车的鼓刹很坑的  晴天刹车不好 雨天一按就刚一声抱死 前轮直接失去转向力   后轮则是直接甩尾 很容易摔跤   信人家说的换刹车片 刻槽  打磨匹配 毛用没有用  最后还是改了碟刹 爽歪歪  就是调整涨鼓器平衡很费时间  不然各种轮子一圈一响

小小的柱塞弹簧是如何产生这 7.3KG压力的  大气压又是如何会作用到你的卡钳的(没错就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如果内部环境到一定真空度会导致总泵柱塞不回位而不是优先推动分泵卡钳回位      因为需要应付颠簸情况下导致刹车油液泼洒情况所以设计了盖子 这个盖子其实是完全密封的并不是你说的带通气孔的  我改到单车上面的拆车的油碟就是这样的  把分泵顶回位然后拧紧油杯加油口螺丝  按多次之后总泵就不再弹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真空力起作用了 明白吗?   这时候松开这个加油口螺丝使空气进入 则总泵柱塞可以自己弹出来

说这么多就是解释不出他的真空力来自何方?(来自于总泵/上泵柱塞的那小小的回位弹簧?)   刹车原理都搞不清还科普 还死死咬住真空力回位    我也在前面的帖子说了     按他的说法    按住刹车之后  松开管道 或者松开 排气螺丝 (目的在于破坏他所谓真空力形成条件)

那么是不是这个油碟在没有了他所谓用于回位的真空力之后 是不是就抱住了 不能回位了 ??????  他一直不敢(或者说不能)正面回应  只是不停的搬出各个计算公式   各个最初发明者

而且不停的编辑主帖子和编辑回帖楼的内容    咋一看以为他不再坚持真空力回位了   仔细一看 原来不打字了直接截屏图片了 在图片内进行红字标注  真空力回位

他的帖子的两个注射器对接的模拟系统并不适用模拟刹车系统    因为总泵的皮碗是单向密封的      按他的注射器模拟为了使模拟分泵回退   需要克服两个注射器的皮碗密封才能做到    而且他的这个系统回退和前进是一样的的力  也不能实现自动补偿

再说说他的所谓刹车压力的公式       每个厂家的上泵/总泵大小 刹把长短   每个驾驶者按压位置 年龄体质    每个厂家分泵活塞大小 管道粗细   都不一样的情况下是如何能计算到如此精确?

这是楼主第一次的所谓科普帖子
这是楼主第二个所谓科普帖子依然坚持油碟是靠真空力回位

网友:
下泵有对2 对4 对6,刹车力就更大,因为回位是一定的,间隙更小,对盘片和车轴,卡钳的生产精度要求更高,也就更贵

网友:
写得真详细,可以当论文发表了

网友C:
我的电动车的后碟刹,刹了之后不能马上回位,要慢慢回上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动车的后碟刹,刹了之后不能马上回位,要慢慢回上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换油,保养,再不行就拆开检查。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收藏了

网友:
说得还是很详细的。

常见的活塞其实也只有两个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