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山寨936焊台灯不亮维修

楼主(2022-06-30):
买了9年的936焊台 前天用着后来灯不亮手柄也不发热 ,换了一个1321发热芯可以了,但过一会又一样不行了,再换一个1321发热芯还是不行,不带负载测试变压器输出有27V,带载电压也是27V.功率计空载和带载都是显示3.8W..,我分析主机这边有问题,凭经验怀疑双向可控硅bt137有问题 撤下测试坏了,代换一个bta136后正常了 ,关电后在开又是不亮灯 ,测试变压器空载输出27V,连接焊台后电压0伏 ,串3个12V5W的灯泡不亮  ,功率计没有反应,用小刀破开变压器检测,上当了 是铜包铝线。27V输出接头氧化一碰引脚线和线圈分离了  铝线不好焊,就用电源线抽取里面三根小铜丝绑住在焊锡,完成后接灯泡亮了,功率计显示有功率了也有电压了 ,接上936焊台正常了。维修完工。原来买的金属航空插头一直没有换上,这次趁撤板维修换上了金属航空插头,原来焊台上面塑料的5孔是母头,但买的金属航空插头正好相反焊台上面要安装的是公头要将主板扩孔飞线,
手柄换金属航空插头就好操作一些,对好线位改好后比塑料的好用多了,并且接触面金属航空插头比塑料的要紧密多了。

楼主:
上面图片变压器红线是220V输入线 27V输出线没有上图。

网友:
只要有电压输出就觉得正常,但一负载却不正常,谁都没想到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发现故障点是最难的,能修好真不容易。

网友:
输出接头氧化,这不好处理,需要专用焊锡

网友:
维修过程是一波三折啊。

楼主:
原来买的金属航空插头一直没有换上,这次趁撤板维修换上了金属航空插头,原来焊台上面塑料的5孔是母头,但买的金属航空插头正好相反焊台上面要安装的是公头要将主板扩孔飞线,
手柄换金属航空插头就好操作一些,对好线位改好后比塑料的好用多了,并且接触面金属航空插头比塑料的要紧密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买的金属航空插头一直没有换上,这次趁撤板维修换上了金属航空插头,原来焊台上面塑料的5孔是母头,但 ...

很奇怪,我选的时候偏偏选塑料头

网友:
铝线是很不好焊的。

网友:
现在这造假。。。。。

楼主:
代换的bta136虽然能够正常工作,但功率很小,功率计显示只有32w,手柄到正常化锡要80多秒,x宝上买的bt137今天到货了装上后开机功率计秒显90w,正常化锡也跳50w左右.30秒就化锡。
这个dt137买对了 非常正规,参数基本都差不多,管脚明亮好上锡。退掉了多多买的10个bt137,因为参数变化太大,有的相差一倍多,管脚也不明亮。
这就要考验我那个铜包铝变压器的寿命了。以后再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换的bta136虽然能够正常工作,但功率很小,功率计显示只有32w,手柄到正常化锡要80多秒,x宝上买的bt137 ...

还是做个T12烙铁吧,升温迅速好用,我的936扔好久了。

楼主:
今天936手柄尾端有冒烟,剥开检查,黑线氧化严重露出了线芯,山寨就是山寨,是铜包铁线。

曝光一下就是X宝的 这个  环球电子工具 店铺

网友(2023-10-29):
引用 楼主:
代换的bta136虽然能够正常工作,但功率很小,功率计显示只有32w,手柄到正常化锡要80多秒,x宝上买的bt137 ...

功率增加了铝线变压器不是更扛不住,淘个二手铜线变压器换上吧,936还是挺好用的关键耐用耗材便宜,大焊点有点吃力得上T12或功率更大的